关于APM/PIX飞控的高级参数注释

楼主(2019-02-27):
    我只给常用的参数注释,不常用的不给,以免大家设置出问题。  如下:
1、WP_YAW_BEHAVIOR,RTL自返降落时的机头方向(相机方向),0:不修正 1:机头朝家方向 2:机尾朝家。建议设定为1,这样在空中触动失控返航时,由图传马上知道RTL了....

2、PILOT_VELZ_MAX ,这个参数,默认250,改成400就行。 不过这个一改,上升和下降速度都变成4米每秒了。建议确保PID调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再调这个上升下降速度

3、RTL_ALT,在补充RTL自定高度,由0米到80米可以自定义,设定为0时,RTL时就是以当前高度返航,当前高度大于自定高度时,也是当前高度返航,当前高度低于自定义高度时,飞机会先爬升到自定高度在RTL。

4、LAND_SPEED,RTL或LAND时最后的下降速度....调小降落时会更慢更稳....

5、MOT_SPIN_ARMED,APM3.0版以上,接锁时电机会自转,可以在这里改成0(默认值70)

6、WPNAV_LOIT_SPEED,悬停模式下的前进速度,我喜欢用这个模式下来进行航拍。可以自设油门最大时的前进速度。

7、WPNAV_LOIT_MAXA,最大加速度(cm/s2),值越大,加速和停止性能越好;

8、WPNAV_LOIT_MINA,最小加速度,值越大,摇杆回中时停止越快,但是可能导致动作不平滑;

9、WPNAV_LOIT_JERK,加速度的改变(cm/s3),越大响应越快,越小越平滑;

10、POS_XY_P,将位置差转换为合适的移动速度;

11、VEL_XY_P,将速度转换为加速度,加速度随后转换为倾斜角度,传送给Stabilize模式处理。

12、刹车灵敏度,在TECS上设置。

这些参数需要在调参软件上的高级参数表上修改,懂改的就改,不懂改的别去理,调错会炸机的。上面所有参数我都亲自设置过了,没有问题,放心设置。

网友A:
沙发,好贴,楼主还有更多关于pix飞空参数注释吗?

网友:
这是3.5以下的参数 3.5以上的有一些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好贴,楼主还有更多关于pix飞空参数注释吗?

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