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自己做的RQ7 无人机 飞不起来。老鸟吱吱招。万分感谢,副炸鸡视频。

楼主(2019-02-28):
  炸鸡视频,起飞后副翼打舵无反应 到底是什么原因。最终把头改短, 尾翼加大都不行。最后只能用备用机 来飞

楼主:
自己做的RQ7 无人机  飞不起来  请老鸟指教,舵面反应 都对,推力也够,今天试飞,起飞一米左右就往一个方向跑,然后直接就头落地。打副翼,升降直接不起作用,确定副翼正常,反扭也排出,重心这些也对,真是郁闷了,以前做的都很成功,这次居然没飞起来。参数 展翼2米,长1.9米,动力2814  12寸桨。大家吱吱招,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飞机多重

网友:
算下翼载荷,控制在40以内比较靠谱。

网友A:
看一下机翼是否扭曲

网友B:
舵面关系是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机翼是否扭曲

机翼两边拼接  螺丝上的,左边有一小点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反了

桨反 就推不起油门飞了。

网友D:
速度没有起来,打舵不会有反应的。另外,感觉飞机太长了,翼展2米,机长竟然有1.9米,控制力拒倒时有利,但是你得看看飞机的纵向稳定性过高,升降控制就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面关系是混控吗?

V尾 是开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没有起来,打舵不会有反应的。另外,感觉飞机太长了,翼展2米,机长竟然有1.9米,控制力拒倒时有利,但 ...

推力足够了  开先是换13寸桨,起飞就跑偏 ,打舵无反应,还以为是反扭造成,换小12寸桨也不行,你的意思 机身太长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鸡头这里摔劣了,等找到原因修复下。

网友E:
我也做过相似的飞机,倒V尾,混控,也是不好飞,转弯时,比如向右转,它会向右倾斜然后直接下坠。也许横滚与俯仰没配合好。

后来直接放弃了做成了飘飘机。
也许这种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我建议试一下这三个办法(我未曾尝试,只是建议):
1.主翼添加副翼舵机控制横滚,尾翼只负责升降。
2.V尾做成正V。
3.主翼加一点上反角。

网友F:
升降舵舵面是不是有点小,多滑跑一段距离等速度起来了再拉起。腰推的推力线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相似的飞机,倒V尾,混控,也是不好飞,转弯时,比如向右转,它会向右倾斜然后直接下坠。也许横滚 ...

正V尾 以前做过很好飞, 这次是尝试倒V尾,唉,不甘心啊, 幸幸苦苦 做了几天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相似的飞机,倒V尾,混控,也是不好飞,转弯时,比如向右转,它会向右倾斜然后直接下坠。也许横滚 ...

尾翼就是只负责 升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降舵舵面是不是有点小,多滑跑一段距离等速度起来了再拉起。腰推的推力线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

腰推 推力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降舵舵面是不是有点小,多滑跑一段距离等速度起来了再拉起。腰推的推力线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

升降 舵   ,和副翼 的舵面一样的。

网友:
腰推适用高kv值小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