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改数控主轴应该用什么齿形的同步带?

楼主(2019-02-28):
问题如标题,精度,噪音,传动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应该用哪种同步带

楼主:
谁给讲讲吧,或说让你们用的什么样的同步带

网友A:
我用8M的。。。。。。。。。。

网友:
我用的J型多契带,皮带长度1120,1.5KW三洋P5,先用的橡胶多契带,发现运行噪音很大,皮带的自由行程有400+,总是在抖动,可能加涨紧轮有帮助,我后来换成了聚氨酯材料,噪声和振动小了一半以上

网友B:
这只主轴的尾部有6颗螺丝,厂家做动平衡的时候剪掉了相应的长度,手贱的我好奇心得到满足的时候才发现,只能将就随机装回去,现在正在折腾动平衡机,看看能不能试着恢复成原有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主轴的尾部有6颗螺丝,厂家做动平衡的时候剪掉了相应的长度,手贱的我好奇心得到满足的时候才发现, ...

动平衡机?动平检测要用专用仪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8M的。。。。。。。。。。

我用的也是8M的同步带。1KW的伺服电机。车床是6125.   1:3同步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平衡机?动平检测要用专用仪表吗

有动平衡机,不过对于我而言就只有一个振动传感器和零点开关,再加上双通道的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动平衡机,不过对于我而言就只有一个振动传感器和零点开关,再加上双通道的示波器了

振动传感器啥样的,电涡流式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8M的同步带。1KW的伺服电机。车床是6125.   1:3同步轮。

你的伺服通电不转的情况下电机轴会小幅摆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伺服通电不转的情况下电机轴会小幅摆动吗?

用手摇动一下就停了。我现在是手动控制伺服电机主轴。用四个开关控制使能,正转,反转,复位。启动后停止时就会出现抖动的情况。用手扶一下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传感器啥样的,电涡流式的吗

我的没有那么高档,压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8M的。。。。。。。。。。

你的同步轮是在淘宝上订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给讲讲吧,或说让你们用的什么样的同步带

我用8M的,车床是CJ0625  电机是东元1000W  2000转的伺服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手摇动一下就停了。我现在是手动控制伺服电机主轴。用四个开关控制使能,正转,反转,复位。启动后停止 ...

伺服驱动参数没有调好吧。如果只是开机和停机有抖可以试下调加减速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同步轮是在淘宝上订制的吗

TB搜到的。买了好长时间了。大轮是铁的。买的挺贵97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伺服驱动参数没有调好吧。如果只是开机和停机有抖可以试下调加减速时间

那部分没调试。手动控制影响不大。用软件控制时再调。

网友F:
小机床XM 10mm的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机床XM 10mm的足够了。

拖板和主轴不采用机械联动可以车丝吗,伺服电机用位置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板和主轴不采用机械联动可以车丝吗,伺服电机用位置模式

可以,用伺服驱动的编码器输出,主要看你是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同步轮是在淘宝上订制的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搜到的。买了好长时间了。大轮是铁的。买的挺贵97元呢。

我的同步轮+皮带花了11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手摇动一下就停了。我现在是手动控制伺服电机主轴。用四个开关控制使能,正转,反转,复位。启动后停止 ...

不是说抖动,我用步进电机停下的时候主轴是锁死的,但我这个伺服电机锁住了会小幅度的摆动。

网友:
我用的汽车上的3角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抖动,我用步进电机停下的时候主轴会说锁死的,但我这个伺服电机会小幅度的摆动。

我的开始也在飘动。后面加了一个使能开关,主轴锁不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开始也在飘动。后面加了一个使能开关,主轴锁不死了

我是想锁死的,要在径向侧面钻铣攻丝。

网友:
我用8M 25宽的同步带。电机的是伺服电机1000W  2000转的,皮带减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