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无线模拟器 --- 不增大体积

楼主(2019-02-28):
Futaba 14SG 插上模拟器连线遥控就无法关机,每次玩模拟器都要插线拔线,神烦。
看了几个改无线模拟器的帖子,都用了体积巨大的接收(可能是现成的),于我,外拖一个接收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在淘宝找了一个可以兼容futaba,又能输出PPM,并且体积小巧可以塞进加密狗的接收,如图

只需要连接三根线到加密狗,电源+,-,PPM。 +/-连接到USB+/-,PPM连接到耳机孔引脚

晶振是金属外壳,贴胶布绝缘,并点胶固定

在对码按键位置开孔,这里犯傻,用了洗板水洗外壳,结果塑料都融化了!

截一小段牙签当做按扭,点少量502在牙签上再固定到按键上,可千万别直接点502到按钮上,以防渗透按键。

天线直接盘在外壳里即可,注意不要接触到带电部件。

网友A:
求接收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接收链接,谢谢!

【兼容 Futaba S-FHSS 2.4G微型7通道接收机 PPM 8通道接收机】https://m.tb.cn/h.3wfMK7V?sm=5d5598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b5U8bFDWSD2¥后到淘寳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楼主手艺好勇于创新

网友B:
小心把控烧了  得不偿失

网友:
把连接线里的短接去掉就可以插着线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把控烧了  得不偿失

呃。。。  改成无线了不是比有线更安全吗?何以见得会烧控?  要烧也是烧电脑主板啊

网友:
论坛里都是高手

网友C:
啊,你这个小巧多了。我是加了一个信号转换,还得外接一个接收器,体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你这个小巧多了。我是加了一个信号转换,还得外接一个接收器,体积比较大。

你这是用了sbus,再加转换ppm,必须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用了sbus,再加转换ppm,必须大

是的是的,原理差不多,当时没找到你这个接收机

网友D:
请问乐迪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乐迪能改吗?

可以,只要满足两个条件,1,找一个接收能兼容你的乐迪协议,2,能输出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