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显示屏有个接口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9-03-01):
收了个7寸一体雪花屏,想接个dvr模块,感觉上面这两个孔好像是视频输出与供电,请问有用过这样的一体屏的吗

网友A:
这怎么像是自己改的?问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像是自己改的?问商家啊

商家已经黄了,这是最早一起一体机

网友B:
万用表电阻档 一端接电池负极 一端挨个针脚测电压
0欧姆的是负极
5v或者电池电压的是正极
剩下的可能是信号输入或者输出

网友:
电阻档会有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电阻档 一端接电池负极 一端挨个针脚测电压
0欧姆的是负极
5v或者电池电压的是正极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总共就两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