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艾使ZX7032钻铣床已加数显想加走刀

楼主(2019-03-01):
昨天刚入的旧机,成色还不错,这几天先清理了,攻丝功能是不是没什么用?改用变频器后这个接线头大

网友A:
攻丝搞好才真有用呐!

楼主:
攻丝是不是压下去正转,抬上来反转?看机子的结构是要设定攻丝高度,不到位是无法切换,这和攻丝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反到是不理想

网友:
按照惯例显示一顿拆

楼主:
拆,原来的控制盒不要了,改小,为数显留出空间,现在是变频器,而且攻丝的开关都不要了,麻烦,手动正反转,后面去搞个扭力夹头,上图

楼主:
工作台面还不错,一点点小伤,基本没大使用过,清理出来的都是还是铜屑,铁屑都没有。油漆原厂的,后面的立柱没动过
车库小了点,拉杆刚刚到房顶,再高3CM连拉杆都没法拿出来,原来的钻夹头换新的,太锈了,牌子也没有,买个金鹅去

上电测试主轴跳动,正负1丝,还不错

以前做的桌子有点软,35*2的烂角铁,这次用11米长的25*2的方管全面加固后,一点不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攻丝搞好才真有用呐!

只为攻丝,手攻丝多省事。

楼主:
和西湖同款,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西湖同款,用起来怎么样

这台还没正式用,西湖的也没用过,手头只有一个西湖的7016,钢度太差了,铣东西振动太大,所以这才要换个大个的,旧货市场里有西湖的7045,成色太差,价格3500元,少小配件,通杆镙丝,手盘等。但十字滑台到是非常滑,比这只要滑,考虑这台十字滑台就没多少用过,那台西湖滑台台面太差了,被钻坏多处,最后还是买了这台。重量上看,和西湖比还小重几十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攻丝是不是压下去正转,抬上来反转?看机子的结构是要设定攻丝高度,不到位是无法切换,这和攻丝机还是有一 ...

凭经验手工操作的。

网友B:
变频器+按钮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建议变频器接自复位开关做攻丝控制,自锁开关做铣床控制

网友:
这个钻铣床—看身板就好,不知铣削钢材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按钮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建议变频器接自复位开关做攻丝控制,自锁开关做铣床控制

攻丝这个问题已经想明白了,我主要是攻M4的丝,做事时一次要攻几百上千个,而且是在铝管上,用这个来攻不如用手钻搞,那更方便更快,所以攻丝这个功能还是就用开关正反转,以后配个扭力夹头去解决高精度攻丝,所以不用做过多的修改了。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安装光栅尺和防水防尘这二方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台还没正式用,西湖的也没用过,手头只有一个西湖的7016,钢度太差了,铣东西振动太大,所以这才要换个 ...

钻铣床就是一机多能,用起来很方便,铣东西慢慢来不能着急,钻东西工件不可以太高,和大型设备不能比,总之还是不错的。

楼主:
买的配件一点点到货,新的金鹅钻夹头1-16配了新的MS3-B18尾顶,主轴几无跳动(正负1丝)

滑台后面的防尘布也换了新的,可以安心用了

原来买的MS2的铣夹头一套加了一只MS3的柄体,这下铣刀也能爽了。

60*60*6角铝到了,计划四月份安装光栅时可以用来做平面固定用

开心开心,

楼主:
昨晚小配件更新,手轮把手换成可折叠的,这样不撞人,占空间可以小点
已经可以开始干活了,就是移动滑台时要数圈数。

楼主:
光栅到了,这个月活全干干完,下个月改床装光栅,Z轴尺不买先,后面看用得上了再配,表反正有空位

网友:
大神可别辜负版主的精华!等待后续过程

楼主:
不急一时,手头活干完,计划四月装数显

网友:
肯花钱!有钱淫啊!

网友:
求光栅链接

网友:
这床好,要能直接改数控就完美了。

楼主:
淘宝,紫薯布丁

楼主:
我快疯掉了,数一圈2.5mm,四圈正好10mm,这几天钻东西不停的数圈圈,就怕来电话,一转身就不记得多少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紫薯布丁

没搜到,私个链接?

网友C:
楼主,能加个好友,咨询一下,这个床子的加变频器,开关怎么接的

网友:
好帖,学习了。改天改改我的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加个好友,咨询一下,这个床子的加变频器,开关怎么接的

变频器不同,车床控制箱也不同,看变频器说明书和车床电箱说明书,每家都不一样,只有你变频器和床都和我的一样还能讲讲,
好友就不用加了,换下来的西湖7016那个小铣是要送到朋友厂里去的。

楼主:
手头活干完,昨天开始动手加数显,X轴问题不大,滑台边上有空间,Y轴麻烦,要做出一个平台,上表,上角铝,搞平。

垫平后,水平面差10个丝,问题不大,前后移动不可能有挡

垂直面差2个丝,调的非常细心了

网友D:
淘宝上有一种叫做“位置显示器”的很好用。不用担心记错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一种叫做“位置显示器”的很好用。不用担心记错圈数

**,还有这宝贝!
早知道连数显表都不用买了

网友E:
装上ER夹头再测下测量棒估计会有5-6个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上ER夹头再测下测量棒估计会有5-6个C!

你慢慢想像一下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不同,车床控制箱也不同,看变频器说明书和车床电箱说明书,每家都不一样,只有你变频器和床都和我 ...

我买的的是西湖zx40,变频器接的2相转3相,现在就是靠变频器控制,想接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的是西湖zx40,变频器接的2相转3相,现在就是靠变频器控制,想接个开关

用变频器出电不可能用开关去切输出的三相电,床子自已的开关是三刀开关,你看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有控制线,一般就五个接头,地,正输出开,反输出开,调速电位器的二端,不奕频,就接地,正输出开,反输出开。这三个线去接到铣床的控制盒里就完事了,问题是大铣都会用到接触器,这线接起来头大了,所以我也没法给你讲,还是你自已花点精力吧。

楼主:
接着上昨晚的改造图,高度比画完,可以了,Y轴就这么装了,就是还要位置上改变一下,现在挡手轮

还有一个头大的是挡泥板大了,装不了,要切窄,1mm厚的铝片,头大,电动批头磨了一个针试了试,切起来效率不高,但能切,这方法好像可以

改,钻磨成勾刀头,反复切十几次,成功切下来

比划一下,正好,完美,今天去做线切割一块大铝板,光栅尺表头调整位置到位,这活,看样子周日能完成就不错了,每天只能晚上搞二个多小时。

楼主:
上午找朋友厂里做线切,结果人家不高兴搞,自已铣吧,8mm铝板,一刀3mm深,3mm的刀

楼主:
切下来了,用6个的铣头再光一刀,完美。以后可以少做点线切的活了。

楼主:
完美,Y轴光栅搞定。

楼主:
加一个班,二轴安装起来显示一下。后面几天是小细节再处理完。顺手车床和变频器也晒一下。

楼主:
改造完成。爽,后面等厚角铝到货后前面的Y轴保护板换掉。

网友F:
那板中间的斜边,是用手两轴斜赶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慢慢想像一下就好。

这种钻铣就是这种精度,用过都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板中间的斜边,是用手两轴斜赶出来的吗?

不是的,是铝板重夹一下,放直了去铣

楼主:
工作台大了也有大了的麻烦,这几天摇把手都快疯掉了,今天上网想找个成品的走刀器,一太贵,二太大,跟本没法装,
想想还是后面找时间自已DIY一个吧,合适大小最重要,但也不能摇几个月呀,要先想想法子。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当然是论坛里学习学习,简单的方法找到,有大师用手电钻,马上学来

网友:
你用电钻代手摇的法子好,向你学习,我的电钻转速高了,不能调速,你的电钻是能调速的吗?

楼主:
有高低速和开关手压力速度差别。但这只是临时办法,后面还是要改成合适的东西。花点精力吧。

楼主:
手头有一套无刷电机,09年400多买的,这次买了一套步进电机,全套一百五,真便宜,对比下来看,无刷电机噪声真小

楼主:
前天市场里买了点钻头都二百四十五了

楼主:
先想方案,买了一套步进电机,和十年前买的直流无刷做了一个比较,太噪了,太噪了,这如何吃的消

电机的大小差不多,都是57-76的,无同,刷还多一点点控制电路的厚度,现在的问题是步进电机振动太大。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无刷振动小,但转速太高。
铣床是转一圈走2.5mm,主轴转速我控制在500-600转,这样进刀0.1mm时要求工作台手轮要每分钟转20圈,每分种400圈时半分钟可以走完500mm的X轴进程。
步进电机可以做成40-800转,再通过1:2减速传动。问题就是振动大,无刷电机160转时不知道力量会不会太小,但最高转速是3600转,加上负载会不会减速要考虑到,按1:8的减速就是160-3200转。好像也行,现在就是要确定方案配减速齿轮。关键还是要做的小,能卡进去不占位置。

楼主(2019-04-06):
神兽归位。清明高速免费,花三百元油钱,小铣装到合伙兄弟工作室了。拆装真累人。好在晚饭有上央妈出名的腌笃鲜:)

网友F:
要不改数控,这就改到位了吧?

网友:
怎么费劲花钱和时间,为什么不整个铣床,钻铣床出来效果太差了,看那铝板侧面很毛糙。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0转力不够  80的可调速范围很宽  好用

多谢,你这个图有意思,结构上还是要采百家之长,这个事我得慢慢动手,半年的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改数控,这就改到位了吧?

数控对于什么东西都是天马行空的制作来讲最无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你这个图有意思,结构上还是要采百家之长,这个事我得慢慢动手,半年的计划。

身边就两根角铁,用了一根半,比插电钻走刀还是舒服多了,用了两小时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还不如直接弄个2手炮塔   花这个时间收拾一下   不比这个好用很多???

楼主:
57,61楼,回贴最好仔细看看别人发的图,这样的车库条件能装下你们讲的神器吗?每位爱好者用的东西都是自已方方面面合适的工具,不是给别人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身边就两根角铁,用了一根半,比插电钻走刀还是舒服多了,用了两小时还是不错的

我的心有点大,右边的空间就这么点,你这个电机我也搞来了,手头现在有三种电机,你这种减速电机,一只56的步进,一只56的无刷,计划还要装一个电磁离合器在上面。所在我打算还是放着,慢慢的来,急了干不成事,反正也是业余搞小零件加工用的,想起一点动一点。老兄的这个方案运行速度有多少?最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心有点大,右边的空间就这么点,你这个电机我也搞来了,手头现在有三种电机,你这种减速电机,一只56 ...

电机买了两个160r/m 80r/m的  80的力可以  调速范围大够用,用12铣刀搞304 一刀0.5 7032声音还不错

网友G:
12双刃白钢的铣刀 变频300转速 搞304 0.5一刀  总80r/m的电机速度应该就20左右吧 7032还是蛮轻松  楼房  比较在意噪音跟震动 怕楼下冲上来了  ,  实地淘过8126, 占地跟7032差不多 就是高很多  楼房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双刃白钢的铣刀 变频300转速 搞304 0.5一刀  总80r/m的电机速度应该就20左右吧 7032还是蛮轻松  楼房  比 ...

周边二手市场有的是大家伙,进车库没可能,这种东西不考虑。7032的高度在我这刚刚好,25V这种电机在上面的都不行。7032能装铣夹头。我几次铣铝板用起来还是不错的,精度还行,总不可能有磨床精。走刀电机20转时,进刀是每圈差不多0.1mm,按我现在的这个转速。我的计划是120-3200转的无刷,用一个1:6的减速齿组。还要装一个电磁离合在上面。看吧,转不动了再改更大的电机。

网友:
各有各的玩法 用处不一样  我7032买回来拆了洗油 换了跟短丝杆加了走刀 能用就行 上光栅觉得太奢侈  等本地8126露面就搞一台   都不会改数控

网友:
你好楼主,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样,电机里面8根线,额外两根是热保护,请问你接了吗?能说说怎么接的吗谢谢。我也是要接变频器。

楼主:
原线没动,三相线是接二个接头全接好的。在电机接线盒盖上有说明图,就找里面的三个头子拉起来,二只保护是温控开关,8-2=3*2完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线没动,三相线是接二个接头全接好的。在电机接线盒盖上有说明图,就找里面的三个头子拉起来,二只保护是 ...

我的两根线拿胶带给包上了,不用没事儿吧?

网友:
给个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两根线拿胶带给包上了,不用没事儿吧?

我没用,我想我是不会用烧电机的吧

网友(2019-05-28):
兄弟,你转铣床有说明书没有,刀头都是怎样换的?我买了一台旧的金丰ZX7025还不会用,请赐教!那个折叠手轮是哪里买的?

网友(2021-03-07):
引用 楼主:
攻丝是不是压下去正转,抬上来反转?看机子的结构是要设定攻丝高度,不到位是无法切换,这和攻丝机还是有一 ...

攻丝功能名存实亡

网友:
这机子真漂亮

网友:
楼主收拾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