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最大能塞什么规格的电池?只飞悬停。

楼主(2019-03-01):
望大神帮忙解答。另:450或者和450尺寸相差不大的机型里,哪款飞机配哪款电池,能够达到最长续航?不求暴力,只飞航线和悬停。

网友A:
我的富丽380,6s3000mah的电池,60%定速2700转,续航13分钟

网友B:
450飞机,3s2200电池,可以悬停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飞机,3s2200电池,可以悬停15分钟

飞越的450听说能装下2600的,不知是真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富丽380,6s3000mah的电池,60%定速2700转,续航13分钟

电池用的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用的什么牌子?

hrb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450听说能装下2600的,不知是真是假?

多大的电池都能捆的上,只是飞机越重越不好飞。合适的电池才是最好的,最大的不是最合适的

网友C:
470lp最大可以晒花牌6s2200的电池,36*40*110

网友:
可以改装一下绑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lp最大可以晒花牌6s2200的电池,36*40*110

格氏3S2600尺寸是41,41,135,你说能塞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氏3S2600尺寸是41,41,135,你说能塞下不?

应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