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空做的热切割

楼主(2019-03-01):
电源是之前买的,底座是装修剩下的复合木地板,之前在地下室放着,拿了块小的,切割丝是镍铬丝,亲测可用,最下图是5mm的吹塑板,切出来之后差不多是2mm和3mm,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接通电源之后,镍铬丝会变弯,不直了,切出来以后就是不平整,各位有什么办法休正一下吗?是不是因为太短了,长度差不多也就20公分

网友A:
加个弹簧拉紧

网友B:
用风筝骨做成弓状,加热后电热丝变弯,弓会把电热丝拉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弹簧拉紧

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风筝骨做成弓状,加热后电热丝变弯,弓会把电热丝拉直

竹条弓只能竖着切,横着切不方便啊,因为我不是想切翼型,就是想把5mm吹塑板或者KT板切薄,减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竹条弓只能竖着切,横着切不方便啊,因为我不是想切翼型,就是想把5mm吹塑板或者KT板切薄,减重

看看我的方案,我用一根橡皮筋拉紧。这块木板用来把5mm kt板切成3mm的厚度

网友C:
用一根橡皮筋拉紧  ---   不错不错 橡皮筋容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根橡皮筋拉紧  ---   不错不错 橡皮筋容易找

今天尝试了2.0的版本,用的弹簧,但是拉力不够,就是普通按动圆珠笔里的弹簧,没劲,一拉就废了,过两天把皮筋买来试试

网友D:
用套套就行  弹力强 抗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套套就行  弹力强 抗氧化

太奢侈了吧,我这种单身人士还是用皮筋吧

网友B(2019-05-09):
我用的变压器,220转7.5,电流不超过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变压器,220转7.5,电流不超过1A.

切割线有多长

网友B:
大概38到40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38到40厘米

这是我那个电源和切割线(长度25厘米),试了好几次,就是不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那个电源和切割线(长度25厘米),试了好几次,就是不热

这种没试过,是交流电装直流电的。我的是交流电转交流电的。建议用8个电池试试切割丝,能热的话就是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试过,是交流电装直流电的。我的是交流电转交流电的。建议用8个电池试试切割丝,能热的话就是电源 ...

我又找找个电源适配器,输入220V,50赫兹,80毫安电流,输出9V,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找找个电源适配器,输入220V,50赫兹,80毫安电流,输出9V,1A

可以截断切割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截断切割丝试试。

我有尝试过把两个鳄鱼夹往两段移,缩短电流通过切割丝的长度,但是不太理想,只是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尝试过把两个鳄鱼夹往两段移,缩短电流通过切割丝的长度,但是不太理想,只是温

你的切割丝可能跟我的不一样。我的用7.4V锂电池也可以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