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怎么调整3d状态下的油门大小

楼主(2019-03-01):
如题

网友A:
遥控器拨到ide2。在设置油门线。 正常是一条线。你也可以设置V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拨到ide2。在设置油门线。 正常是一条线。你也可以设置V型

研究出来了,谢谢

网友:
当然是把油门通道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