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 SC-608/620 电压校准方法

楼主(2019-03-01):
谨慎校准!最坏情况下,错误校准会导致电池过充爆炸!
本贴不为该方法承担任何责任!

前段时间我发过帖,608平衡不准。
最近无意中发现ISDT发布过电压校准的方法(英文版, PDF)。
链接:isdt.cz/en/isdt/190-kalibrace-isdt-cz-manual.html (底下有pdf下载)参考该manual即可完成校准。实测,SC608有效。国外论坛上说620也有效,方法一样,不过我手头没充电器,所以没测试。

材料:
4位半的单路电压表×1这个表必须非常准确!可以是万用表,但需要显示到毫伏,一般的电显不能使用。)
若不确定是否准确,请自行寻找标准电压源校电压表。不准的电压表绝对不能用来校正充电器
(假设用我的一个BB响校准,单片电压显示比实际低0.3V。若以此校准充电器,每次每片都会过充0.3V,4.35v->4.65v则足以毁坏电池)
一块6s电池(最好充到4.2V,可以有轻微不平),一根平衡Y线(在线量电压)

校准步骤请以上述提到的manual为准。

我自己进入校准的步骤(新版固件):
1、电池两个头均要插在充电器上。长按按钮进系统设置菜单
2、找到系统信息,短按按键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3、在该界面,长按三下按钮
4、选择Calibration
5、通过旋转滚轮,输入显示屏上显示的15位解锁码
6、长按滚轮确定输入的解锁码,进入Calibration界面
7、用电压表量你的第1片两端的准确电压(电池插在充电器上),然后根据测出的电压,调整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
以此类推到第2~6片。电压一般变化不会超过0.1v
8、用电压表量总电压,然后调整充电器上显示的总电压。
然后按返回,退出校准状态。校准完成。
验证:拔下电池,再插上电池,看看显示的电压是否和电压表上显示的电压一致。

网友A:
差矣,一个是精度,一个是准确度,不是一回事。
如果只需要分辨4.20到4.21的差异,3位表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矣,一个是精度,一个是准确度,不是一回事。
如果只需要分辨4.20到4.21的差异,3位表就足够了。

本来就是两回事。。。。
校准充电器的时候,充电器显示的是类似于4.195这样的电压,校准也是以1mv为一个单位...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620第6节一直高了0.05,现在终于可以调过来了。

网友:
我的620和Q6都校准过了,的确需要一根平衡线Y线或延长线这样量电压时方便,关键是万用表的精度要求高一点,其他没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两回事。。。。
校准充电器的时候,充电器显示的是类似于4.195这样的电压,校准也是以1mv为一个 ...

但你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精度高就行,你看5楼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这个文件去年买608的时候店家发给我一份,然后手里没有6s就寄到厂里维修了。。最好用万用表,bb响用了等于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