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48CM儿童手抛机改电动遥控前拉

楼主(2019-03-02):
配置清单:1306电机前置,5030或4045桨,400mah 2S电池,4.5g舵机x2,4通mini接收,12A电调,整机重量107g,如果上3s电池,重量增加17g。最新更新,17号,遇上周末好天气,带上老婆儿子一出去飞,终于有个人拍照了。上视频。

3号下午试飞了,重心不对,手抛感觉正常的,但试飞时直冲云霄了,全力压舵后下来,一是好久没飞了,二是这小飞机太不稳了,有点风就跑偏,三是没玩过前拉,不敢再飞怕跑出场地,直接收油让它摔了下来,检查了下一点事没有。
第二次试飞,微调了下升降舵,不会抬头直上云宵了,油门也控制在不到一半,有点感觉,但心里仍是紧张,附近有人在飞农用四轴,怕控制不好撞上了麻烦。草草地让它降下来了,桨微弯了点,把桨弄直,整理下心态,继续第三次试飞。
第三次还不错,可高可低,,稍微有点风就明明显感觉到飞机的不稳定和速度的变化,需要及时调整油门。飞了有3分钟左右控制它降落了,查了下电压单片3.9V多一点,400MAH2S电池,算下来应该能飞个10几分钟没问题。然后回家重新开启模拟器生涯,这几天回家打算都练下模拟器,周四休息看天气状况再做打算。

补充下,这手抛机,真的比想像中的要耐炸得多。没啥优点,唯一优点就是耐炸

网友A:
这个联动飞起来是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联动飞起来是啥感觉

不清楚啊,还没试飞,等最后确定重心位置。杭州天天下雨,这鬼天气,成天窝家里办公室里了。

网友B:
重心不会改变,还在机翼前沿3分之1处。

网友C:
手抛飞一下,就知道重心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不会改变,还在机翼前沿3分之1处。

现在是按原重心布局的,手抛感觉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抛飞一下,就知道重心对不对了

抛了几次感觉还行。不过都是短距离抛的,今天回家试试长距离抛抛。

网友:
这是个神操作?

网友D:
副翼和升降舵连同控制,滚转没有问题但如何控制升降?

网友E:
这控制机制是不是把“平板苏两七”那套照搬过来了?只是这种常规布局跟“平板苏两七”的控制机理还是有本质差异的,不知道这么控制能否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控制机制是不是把“平板苏两七”那套照搬过来了?只是这种常规布局跟“平板苏两七”的控制机理还是有本质 ...

KT板确实这样啊。控制机制不太懂,求赐教。舵机这样装,跟副翼,升降舵分别装,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和升降舵连同控制,滚转没有问题但如何控制升降?

混控啊,操作升降杆时,两舵是同向的,操作副翼杆时,两舵机是反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KT板确实这样啊。控制机制不太懂,求赐教。舵机这样装,跟副翼,升降舵分别装,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我理解,“平板苏两七”本质上属于外形做成形似“苏两七”的“纸飞机”,舵面控制机制本质上还是三角翼混控——同步为“升降”负责俯仰,差动为“副翼”负责横滚,横滚带坡度后俯仰矫正就转弯了;而常规布局固定翼副翼负责横滚,升降负责俯仰,方向负责偏航,三轴控制各司其职。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说得不对就请喷~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平板苏两七”本质上属于外形做成形似“苏两七”的“纸飞机”,舵面控制机制本质上还是三角翼混 ...

言重了,我是真的不懂啊。一直认为这种混控控制会更灵活,不知道机型不同控制机理不一样。如果试飞不行,还是得改成你说的这种常规控制。

网友:
这样联动不适合这个机子吧,会拍地上的

网友:
和手抛的重心肯定是一样的呀,,

网友:
我改手抛机的时候重心是和原来的重心是一样的。

楼主:
什么配置啊?飞起来速度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啊?飞起来速度快吗?

1104电机,10A电调,5克舵机,2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