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 小艇(电机水中转)

楼主(2019-03-02):
电机放水中,并不影响使用 , 当然转子周围水的阻力,可能减小电机有用功, 不过给电机降温了。

网友:
我也正好在谋划,船体作过改造。也是准备粘二个自改制强磁130电机,扭力大了发热也就高。水里电机寿命短,玩玩也无碍的。完工后也发帖在竞速船模组

网友:
电机命不长的,不如做成空气桨

网友:
很快就会牺牲掉吧。。

网友A:
试航了没有,效果咋样?

网友:
这样可以的,我们比赛用的就是这种方式,用个一阵子没有问题!
过了一阵子电机就报废了,反正比赛也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航了没有,效果咋样?

  1楼有视频

网友B:
差速转向很好啊!差速转向的倒车怎么样啊?楼主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想两个电机差速转向会不会慢点,如果用舵会不会更快点  还有我想问 你这个防水措施是直接用胶布粘一下就直接泡水里么,想知道它的船体在速度上效率怎么样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速转向很好啊!差速转向的倒车怎么样啊?楼主

无倒车,但船几乎可以原地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想两个电机差速转向会不会慢点,如果用舵会不会更快点  还有我想问 你这个防水措施是直接用 ...

1) 差速转向比舵更快
2) 用热熔胶粘电机和做密封
3) 电机增加截面肯定阻力大

网友:
我在闲鱼20元买了一个恒泰鱼雷艇的船身没盖,和这个船身一样的船底装电机,用了几次了还没坏,正在试验中,看看寿命究竟几何!这种电机超便宜玩几次也够本了娱乐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