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熄火开关

楼主(2019-03-02):
这里面怎么搞,可以设置好熄火开关

网友A:
THR CUT映像指令到任意拨杆通道 即可  也可以用THR HOL作为熄火用  同样指令通道拨杆即可 你目前的拨杆是SF拨杆 切换拨杆后  ON/OFF的指示箭头会上下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 CUT映像指令到任意拨杆通道 即可  也可以用THR HOL作为熄火用  同样指令通道拨杆即可 你目前的拨杆是SF ...

我这样设置后,推油门摇杆,飞机还是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置后,推油门摇杆,飞机还是转动!

更换遥控器 或者接收机后 要重新编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遥控器 或者接收机后 要重新编程电调

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