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椴木层板变形平整方法

楼主(2019-03-02):
请教各位最近入手椴木层板,由于存储不当,层板凹凸不平,激光机切割精度差,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我买的轻木机几十片轻木层板全是弯的,喷水压了两天都没用,最后直接做,做出来的飞机没问题,很正

网友A:
喷水夹平以后烘干

楼主:
谢谢指导,马上做,最近又来了30片椴木层板,要平整好多,现在质量不知怎么了,都有弯曲。

网友B:
这个问题似乎比较普遍。木头本来就容易变形。您用层板来做飞机,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么看来,您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飞机的制造,或者说模型的制作,绝大多数都是依据经验,不会是差一点就不行的。另外,固定翼飞机本身是有一定的稳定裕度的,飞机只做完了,也不是就立马能飞的,还是要经过调试的,在调试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把所谓的“差一些”的地方个补偿过来了。
个人愚见。

楼主:
谢谢,学习了,确实有误差,因为我是要上雕刻机,加之机器太老了,不会自动对焦,不平整的地方聚焦点就错位了。板材切出来也是走样的。

网友C:
我也发现了刚买回来的层板,放着就严重变形,看来真的要淘汰木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