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配对futaba18sz

楼主(2019-03-02):
求大神指点!这个飞机和18sz的设置方法和数据!
现在飞机油门推到九十才能起飞!应该怎么设置!3D开了以后想设置成油门回中零度!正负12度左右!应该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
通道行程里调螺距行程

网友:
调整螺距通道的输出使其在对应杆位输出对应的螺距

网友:
很难说得清楚。这样的基础设置说简单也对说难也对。 舵机都不一定在中立点。还是找老师吧

网友A:
进入工程模式,两个摇杆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程模式,两个摇杆重新校准一下!

工程模式。。。这个需要怎么进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楼主再入一个伟力的遥控,全部搞定:P

网友:
哈哈小鸡高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程模式。。。这个需要怎么进入

系统莱单里,左边最下边的那个点进去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莱单里,左边最下边的那个点进去校准一下!

了解,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模式。。。这个需要怎么进入

就是这个校准一下,试试吧!

网友C(2019-08-15):
我用的futaba16sz,对频好后舵机锁尾都对的,就主电机不转,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2022-02-05):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futaba16sz,对频好后舵机锁尾都对的,就主电机不转,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设置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