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室内穿越机mobula7到了 改天地飞9接收机

楼主(2019-03-02):
就不发开箱了,买的外置接收机版本。换成了天地飞的wbus接受

天地飞9的wbus接收机输出的就是sbus的信号
买之前搜了半天才明白 接发和用法和sbus一样

接收机太大机舱里放不下  放进了电路板和电池放中间
长长的天线就像无处安放的大吊,最后盘进了壳子里

室内不敢2s 只上了一块电池 1s 还是把鸡架炸坏了

充电器真的方便

网友A:
这么小的机你就应该买内置接收机的版本,换个遥控器,你这接收机太大,不适合这种小机,我也买了同款,1688下单比宝便宜100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机你就应该买内置接收机的版本,换个遥控器,你这接收机太大,不适合这种小机,我也买了同款,1688下单 ...

看中了frsky游戏手柄,可惜预算有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中了frsky游戏手柄,可惜预算有限啊。

我的X7,好像比你的天9还是便宜些

网友B:
这种充电器挺不错的,有单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挺不错的,有单卖的吗?

有呀 搜1s 1充6 并充  这个是最次的 有好一些的也没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7,好像比你的天9还是便宜些

我买那时候玩固定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挺不错的,有单卖的吗?

我多一个,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机你就应该买内置接收机的版本,换个遥控器,你这接收机太大,不适合这种小机,我也买了同款,1688下单 ...

你这个消息很有价值啊

网友C:
飞的时候高度掌握不好,请教2s飞的时候,油门曲线怎么调,我—40油门悬停。
还有哪些特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呀 搜1s 1充6 并充  这个是最次的 有好一些的也没贵多少

飞的时候高度掌握不好,请教2s飞的时候,油门曲线怎么调,我—40油门悬停。
还有哪些特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时候高度掌握不好,请教2s飞的时候,油门曲线怎么调,我—40油门悬停。
还有哪些特殊
,谢谢

可以先玩自稳模式练习控制高度  能熟练控制高度了  就可以去玩手动了  不过不熟练的时候还是要去室外玩手动模式 室内一起飞就炸  油门曲线我没调 就是一条x=y的斜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多一个,要么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充电器是1s的,有没有可以充2s的充电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充电器是1s的,有没有可以充2s的充电器啊!

我有两套mobula 所以才多了一个,多的一套mobula准备出了,dms2 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套mobula 所以才多了一个,多的一套mobula准备出了,dms2 接收

方便的话请个价,1s的充电器暂时用不上,现在用的都是2s的电池了,出差在外面没有带大充电器,所以现在充电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请个价,1s的充电器暂时用不上,现在用的都是2s的电池了,出差在外面没有带大充电器,所以现在充 ...

mobula 7v2  540元

楼主:
我只想要那个1s的充电器, 出吗

网友D:
这机我有frsky和dsmx版本在出,全新的,就几台,430元。出完没了。

网友E:
机架坏了就换v3的架子,耐炸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坏了就换v3的架子,耐炸很多。

那以前1s的小电池们还能用吗

网友:
我是4颗1s做成2颗2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机架坏了就换v3的架子,耐炸很多。

v3机架重了,续航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中了frsky游戏手柄,可惜预算有限啊。

一个电池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池怎么固定

直接塞里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塞里就行了

很松的呀,要滑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3机架重了,续航差吧,

V2机架加上电池打印件跟V3差不多重量,而且V3适配高能2S300mah电池

网友F:
lz好,这个能不能改成天地飞et07的接收。因为我用et07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好,这个能不能改成天地飞et07的接收。因为我用et07

et07本身就支持sbus 当然可以  而且接收机更小更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松的呀,要滑掉的

你把短接的那头也放进电池槽里就好了

网友:
我买了flsky版, 到手是内置frsky接收, 加一个flsky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架坏了就换v3的架子,耐炸很多。

换v3  以前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V2机架加上电池打印件跟V3差不多重量,而且V3适配高能2S300mah电池

如果直接用2s 电池,接口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et07本身就支持sbus 当然可以  而且接收机更小更好装

老哥是不是只要买外接接收的版本就可以。接线有教程吗是这个吗?
Frsky EU-LBT版 外置Frsky原装X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是不是只要买外接接收的版本就可以。接线有教程吗是这个吗?
Frsky EU-LBT版 外置Frsky原装XM+接收 ...

没有教程 哪个版本都可以  内置接受也能接 可以叫卖家帮你找出供电和信号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教程 哪个版本都可以  内置接受也能接 可以叫卖家帮你找出供电和信号线

你的接线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接线可以参考吗

应该可以  如果你也是外置接收机版本

网友G:
请问下
内置接收也能改吗?要把原来的接收线路断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
内置接收也能改吗?要把原来的接收线路断开吗?

卖家说可以改 我没试过 我猜如果接上两个接收机 应该是有信号的那个管用 所以我猜不用断开内置接受的线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  如果你也是外置接收机版本

改好了,是否还需要进飞控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好了,是否还需要进飞控设置一下?

需要断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好了,是否还需要进飞控设置一下?

是的 需要调下打杆顺序和油门中点 别的不用

网友F:
不需要,在bf里面打开sbus就可以了。

网友H(2019-05-01):
引用 网友D:
这机我有frsky和dsmx版本在出,全新的,就几台,430元。出完没了。

mobula 7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bula 7还有吗

还有

网友(2019-06-11):
怎么联系?????????????

网友(2019-11-08):
你好,请问你的那个接收机的,绿线是接的哪里,第一个图看不到,我也是想接et07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I(2020-01-03):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在bf里面打开sbus就可以了。

请问我改好了,bf里面也设置了打开sbus,怎么识别不到接收机,我用的是乐迪的接收机

网友J(2020-02-05):
引用 网友I:
请问我改好了,bf里面也设置了打开sbus,怎么识别不到接收机,我用的是乐迪的接收机

已经内置接收版本也可以改成外接接收机吗?那么如何接那三根线呢?方便发个图吗?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外置接收你绿颜色的线接在什么地方,图1上面看不到呢。可以方便回答一下么?
来自微站

网友:
怎么只上一块1s电池啊

网友(2020-06-16):
天线剪短点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经内置接收版本也可以改成外接接收机吗?那么如何接那三根线呢?方便发个图吗?

同问,飞控版是不是一样的,内置版本也能焊接外置接收机?

网友(2023-02-20):
请教,内置接收机版本如何改焊成外置接收机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