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都是用有刷电机?很好奇怎样散热?

楼主(2019-03-02):
如题问题,像真船常常两电机,很好奇怎样散热?

网友:
水冷,有泵,电机壳体外面循环水冷

网友:
一般像真船航速低,主要玩的是拟态,不追求速度,散热不是特别重要,一般也就铝片铜片散热讲究点就毛细铜管在电机上绕几圈

楼主:
有没有用无刷电机的?速度可设置慢些,现在卖的水冷套都只用于无刷电机的。

网友:
3楼红猪正解。
另外,无刷电机在像真船普及不多除了在速度上没什么要求外,就是无刷电机电调的价格,明显要高于有刷,但是无刷时代肯定是要普及的,20年前,我们还只能接触四驱车上的小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无刷电机的?速度可设置慢些,现在卖的水冷套都只用于无刷电机的。

像真船也可以用无刷的,选低KV值的电机,如600-1000左右的,不追求高速,只要保证大扭力就好。另外,如果是用双电机的话,无刷的电调只带能一个电机,但有刷的电调可以带两个电机

网友:
目前还是有刷合适。基本电机寿命比船来的长

网友:
有刷电机最有效的是水循环系统散热。但是一般来说都不会装,在做船时都会选择匹配船型的电机,发热很少,有些低速高扭的电机发热更少。

网友:
像真船应该低速才好看,快了就露馅了不好看

楼主:
我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着剪铁皮做船壳而入的魔,铁皮散热好但吃水深。后来用塑料玩具船来改,380马达,没水冷电机很烫。后来搞条F1的双体快艇用540电机,有次放完船用手去摸电机烫起一泡,印象太深了无刷电机初起时整了条外转子电机的船,放完打开仓盖有股糊味,电机电调都烫,那时还没有电机水冷安装座那些……后来无刷内转子电机的船全都上了水冷

网友:
动力选大一点来个大马拉小车  电机运转轻松发热小在来个双电调都不用冷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无刷电机的?速度可设置慢些,现在卖的水冷套都只用于无刷电机的。

军舰上有刷无刷我都在用同一军舰上两种电机可随时互换   选低KV的无刷从新设定一下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