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飞必须上五寸机吗?

楼主(2019-03-02):
花飞必须上五寸机吗?还有有多少用r9高频头的?比黑羊不靠谱吗?失控多吗?

网友A:
六寸七寸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寸七寸也行啊

我意思是最低五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最低五寸

最好吧,越大越稳

网友B:
挂狗录像花飞机为5寸暴力机,如只是休闲飞加练习不录像3寸机 4S电池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狗录像花飞机为5寸暴力机,如只是休闲飞加练习不录像3寸机 4S电池也很不错。

三寸机好像没有五寸机花飞那么飘逸的感觉

网友C:
5寸兼容稳定和灵活更均衡一点
5寸相对的配置也更多一些
如果偏向于远航的稳定操作6寸7寸也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寸兼容稳定和灵活更均衡一点
5寸相对的配置也更多一些
如果偏向于远航的稳定操作6寸7寸也更佳

我是大佬的粉丝。目前只有一个三寸的飞蛋,1407的电机动力也还行,感觉三寸机应该没有五寸花飞飘逸顺滑的样子,也可能自己技术不行。远航不会去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寸机好像没有五寸机花飞那么飘逸的感觉

无论什么感觉,长时间玩手里的穿越机不只一架,大的小的都要有的,穿越用的东西也多和杂,是一个很大的坑需要你跳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什么感觉,长时间玩手里的穿越机不只一架,大的小的都要有的,穿越用的东西也多和杂,是一个很大的坑 ...

三寸动力也还行。一般就竞速向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大佬的粉丝。目前只有一个三寸的飞蛋,1407的电机动力也还行,感觉三寸机应该没有五寸花飞飘逸顺滑的 ...

1407,3寸用3s可以吗,佛系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大佬的粉丝。目前只有一个三寸的飞蛋,1407的电机动力也还行,感觉三寸机应该没有五寸花飞飘逸顺滑的 ...

三寸虽然更灵活
但是重量轻 动力还是赶不上5寸
所以滞空能力 稳定性不如5寸
很多FS动作没法做的非常完美

网友E:
最好是5寸,大了响应会慢,不好做动作,小了太贼,动作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寸虽然更灵活
但是重量轻 动力还是赶不上5寸
所以滞空能力 稳定性不如5寸

没错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7,3寸用3s可以吗,佛系飞的

我飞蛋Pro套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5寸,大了响应会慢,不好做动作,小了太贼,动作不顺滑

网友:
5寸暴力啊,滞空能力强啊

网友:
新手还是小鸡入门

网友F:
我不赞同,3寸,2.3寸,2寸都可以飞出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赞同,3寸,2.3寸,2寸都可以飞出好效果。

感觉没有视频里五寸的飘逸感滞空感。当然自己技术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视频里五寸的飘逸感滞空感。当然自己技术也不行。

5寸机确实飞出来好看,但小鸡也可以飞出不错动作,练习用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G:
5寸是力量、操控、负载等多种因素综合下来自然选择的结果。在200-250轴距中,可以兼顾力量、稳定和灵活。越大越稳定但灵活就差点,越小越灵活,但力量和负载能力就不够。当然也不绝对,随着设备的发展,现在小鸡用高电压也可以提高负载和速度,大机尽量轻量化也可以更灵活。不过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5寸这个轴距目前选择最多,所以花飞选择这个轴距的自然也就多了。你再看4寸180轴距,现在已经很少了,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算是被淘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5寸是力量、操控、负载等多种因素综合下来自然选择的结果。在200-250轴距中,可以兼顾力量、稳定和灵活。越 ...

非常赞成你的说法,我从6寸,5寸,4寸,3寸,2.3寸,2寸一路玩来!!4寸机是个尴尬的机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非常赞成你的说法,我从6寸,5寸,4寸,3寸,2.3寸,2寸一路玩来!!4寸机是个尴尬的机型!!!

兄弟,四寸配置好,非常的好飞!1606 3300kv配4040桨,翼飞35a dshot1200的小塔,4s850ah动力,这个配置自由飞可以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兄弟,四寸配置好,非常的好飞!1606 3300kv配4040桨,翼飞35a dshot1200的小塔,4s850ah动力,这个配置 ...

这个动力级别没用过,原来用的5寸机的动力直接降级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动力级别没用过,原来用的5寸机的动力直接降级来的。

那样太重了,非常费电,电机的kv值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