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模友用过熊猫的vt5805吗?

楼主(2019-03-02):
在试图设置飞控调图传功率未果后,按说明长按按钮10秒直接设置,那时没注意灯亮了没,不过在我注意到时灯是灭的,图传只发热不传信号,我在调飞控时没上电,请有用过的模友赐教,这是发生了什么?

网友:
有部件坏了,返厂了只能,我的3个熊猫v2都出现这个问题,不过修好后还是有问题,熊猫的产品还是次了点

楼主:
唉,才上天了一次,600mw都没开过。

网友A:
熊猫出新品了???都有58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猫出新品了???都有5805了??

是啊,不过我建议先不要买,等返修回来再测试一下

楼主:
刚才发现天线的铜环不知道什么时候脱落了,这会不会是损坏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我建议先不要买,等返修回来再测试一下

我只知道5804

网友:
有问题直接发回厂家换新

楼主:
有模友知道熊猫的售后怎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模友知道熊猫的售后怎样吗?

我的5804也是没用几次就坏了,反售后说是功放烧了,售后说之前有一批功放有问题所以给我换了个新的。这样看售后还是靠谱的

网友:
熊猫售后发回去几天就发过来了 而且还是包邮过来的。绝对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