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合一电调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9-03-03):
求助:
遇到的问题:100轴距的室内穿越机飞不起来。(推尽油门)
配置:ET100机架,F4MINI飞塔(F4飞控、20A四合一电调、图传)、1103电机、2S-550毫安-75C电池、1935三叶
整机重量:128克(带电池)

描述:解锁后,推油门~左旋、右旋、前后左右都没问题,正常控制!  但就是飞不起来,推尽油门都飞不起来,只能在地上动!

推测:飞控正常~因为可以正常控制,也就是飞控的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的!
           电机正常~因为都转啊!
           桨叶正反安装正常!
           那就剩下电调了,我怀疑是电调坏了,没有达到20A的电流,导致飞不起来!

请问有测试四合一电调是否正常的方法么?

网友A:
用的是dshot协议吗,如果不是可以校准油门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油门行程和电调行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dshot协议吗,如果不是可以校准油门试试

用的是dshot协议...电机也校准过了!

网友:
插在电脑上,然后电机测试啊,挨个推油门,看看推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shot协议...电机也校准过了!

遥控器通道也校准了吗?还有电调设置也发来看看吧

网友:
桨叶正反再检查一次

网友:
用BLHELI Suite软件检查看电调行程

网友:
不容易坏的就是好,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