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锁问题

楼主(2019-03-03):
一个apm控,之前可以的,今天发现解锁不了了,遥控器校准遥控能打到预定值,就是不能解锁,状态窗口也没有错误提示,好烧脑

网友:
在第二张图鼠标右边那个“动作”里面,有解锁的指令,通过数传发指令解锁,老哥你看看能行吗

网友:
拉低油门, 方向打右

楼主:
解决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