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得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9-03-03):
谁认识这是什么元件?外观像电容,但是中间还有电极。

网友:
坦电容吧

楼主:
钽电容应该也是两极的吧,还有正负极标志,这个啥也没有。

网友:
三端滤波器

网友:
拆下来用万用表来判断,有充放电功能就是电容器

网友:
三端电容,高频滤波特性好

网友(2021-08-04):
您好!那个CNC泡沫切割软件,您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