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关于控电的问题

楼主(2019-03-03):
想知道类似于天地飞ET12这种宽电压范围的控,是用1S 3.7V低电压大容量的
电池
好呢?还是3S 11.1V高电压小容量的电池好?烦请再介绍一下原因。

网友A:
高压小容量好,高压转低压,dc-dc降压模块不吃力,电源供给足

网友B:
容量如果足量,大容量的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受教了!

网友C:
高压的好,供电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