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MINI plus&MFD十字线飞控装机调试

楼主(2019-03-03):
  大家好.
       好久没有发过装机贴了, 今天带来了去年底爆款的MINI天行者Plus和新果子十字线飞控.
去年拍摄的很多视频都是天行者14款来完成的,可以说天行者是我飞到现在最听话的单发固定翼.操控明细自稳能力强,唯一的缺点就是爬升了和急加速.老头乐的安逸感让我认为有时候躺在躺椅上带着眼镜飞的够休闲. 这次的MINI天行者背推机型上,电机座,机头流线型,机翼角度设计上应该可以说又是一次的优化,可以看出这次的MINI天行者设计上花了很多的功夫的.

     接下来开始装果子十字线飞控了,老的果子飞控接触都是咱们航模元老级前辈们.OSD简洁信息显现像素级刷新率.很多人说果子飞是过期的美女,没落的贵族,但我认为果子飞控更像是白色的恋人样的甘甜.言归真正哈果子飞控在线束插头上人性化做的还不错简单易懂.直接插上就可以波不急的还是赶紧装机吧.
开箱

飞控通电

细节

描述:果子新飞控的供电方式添加一个JST接口,应该是考虑到用户是否会采用独立供电给飞控. 电流计焊接还是得提醒大家负极需要延长焊接多或者多上焊锡. 不然大电流会烧毁负极铜箔.

赠送的线头较长需要控制好装机长度

电机用了致盈2306穿越动力, 需要给图传和摄像头做一个LC滤波,不然拉轰油门的时候回有图传干扰.

飞控安装完成,给433架好天线即可.期待首飞效果.

楼主:
更新调参

今天首飞了
     调试的7~8个起落,果子新飞控的PID调试我发现比以前简单多了.老飞控是P和D(P是反馈能力及打舵的敏感度)D阻尼值调试需要匹配到最佳值.

新飞控只有个一P值和Rate值(P反馈感度,Rate打杆的敏感度) 调试惯用加大P值到震荡慢慢递减试飞就可以了.Rate调成适合自己的打杆灵敏度. 当然也遇到了问题迷你天行者俯仰较慢,自稳的俯仰舵量较小只能用俯仰角度来弥补.
上图分享我今天调试的P和Rate值跟大家交流下

网友A:
楼主你详细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详细一点啊

哪里不够详细?

楼主:
感谢老模友的支持

网友:
为啥我起飞就炸,重心都调好了,难道还要弄电机推力线?

网友B:
我跟你买了一样的飞机和飞控,只装起来飞了一次, 还没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买了一样的飞机和飞控,只装起来飞了一次, 还没调试好

二楼有调试好的敏感度,你可以套用下

网友C:
都楼主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楼主飞行视频

网友:
能给个长续航的配置不?

楼主:
厂家推的2205电装就很高了,如果想很高就用2207kv1700配7042,需要削点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推的2205电装就很高了,如果想很高就用2207kv1700配7042,需要削点机身

有其他賣家提供了3d打印檔案,用那個電機座,上7寸不用砍機身啊

网友D:
這台飛機效率很不錯,上2212 1400kv 7050槳,平飛2.5-3a地速4x多,剛試飛完成,現換上2207 1300kv(某寶只有1家,自己搜一下) , 效率應該更不錯。

网友(2020-01-22):
引用 网友D:
這台飛機效率很不錯,上2212 1400kv 7050槳,平飛2.5-3a地速4x多,剛試飛完成,現換上2207 1300kv(某寶只有 ...

是这个电机吗?

网友(2020-05-12):
你有连接电脑地面站吗?为什么我连地面站规划的航点都是红色无效的?

网友(2020-11-02):
gps装在电机旁边,不怕被干扰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