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7开机就报警,电压显示0V

楼主(2019-03-03):
求助!!天地飞7开机就报警,电压显示0.0V
这控闲置了三年,昨天初试还好好的,今天一开就这样了?
万用表测电池电压没问题
听说是开关问题,就拆开用东西短接了开关接线端子也不行
求救呀

网友:
考验真正技术的时候了,水平够就自己分析电路找问题,水平不够就出钱送修。

网友:
试试吧,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
电池插头氧化

网友A:
能开机还显示0V奇怪了,我的天七到3.5V就报警显示屏也不亮了

楼主:

检查了 也上油了 用万用表测主板是到电的4.0V可还是报警显示0V

网友:
上油?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还显示0V奇怪了,我的天七到3.5V就报警显示屏也不亮了

你这是开关氧化问题吧,蛮多帖子说过这个问题
我这开关我都短接死了,也不行

网友:
上什么油?开关氧化应该打磨触电或者更换
来自小程序

网友B:
您好

这个现象不一定是开关问题,可以联系技术支持分析,或者返厂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这个现象不一定是开关问题,可以联系技术支持分析,或者返厂测试。

好的,谢谢

网友:
返厂呗,天地飞售后又不贵,比某疆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