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合一模拟器加密狗突然灯不亮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9-03-04):
前期买了一套“G7模拟器中文 22合一 XTR/凤凰4.0中文/G5/G5.5/G6遥控飞机模拟器”正打开G7界面准备使用时,提升错误信息,将加密狗拔掉准备重新启动,结果插入U口后灯就不亮了,界面里也没任何反应,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怎么修复处理?感谢了。

网友A:
我已经有两个出现这情况了,问卖家,卖家说主板烧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有两个出现这情况了,问卖家,卖家说主板烧了买新的。

那就说明这种质量太差,难怪卖家不吭声。

网友B:
我的用了不到一个月也是不亮了。

网友:
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了不到一个月也是不亮了。

看来是普遍现象呀!

网友:
咦?用了蛮多个都没遇见这种情况呀

网友:
普遍的,我的也是一个月挂了

网友C:
我的也烧了,前几天单独拍了一个不要盘3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烧了,前几天单独拍了一个不要盘30多元

单买一个加密狗和买全套的没啥区别

网友(2019-07-03):
又挂了一个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质量太差。。

网友(2019-08-22):
我的也是不亮了,太差了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D(2020-09-12):
一直连不上也是头疼的,一直指示灯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连不上也是头疼的,一直指示灯快闪。

都是一次性的东西,一旦出问题只能换新的

网友E(2021-03-27):
我今天刚买的,刚刚装上软件,没用1小时,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刚买的,刚刚装上软件,没用1小时,就不亮了。

没有关机(退出)的情况下不能拔掉,否则就烧了,所以要正确使用,有的商家有售后,三月内可以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关机(退出)的情况下不能拔掉,否则就烧了,所以要正确使用,有的商家有售后,三月内可以更换

我是准备玩,插上的时候,一闪。

网友(2021-05-26):
我的刚刚也是。刚插上 ,灯闪烁一下,就不亮了,电脑端也没反应,只好再买一个。一天的刚开始遇到这事,很烦躁。

网友(2021-11-03):
電腦重開機 密狗在插電腦讓電腦去抓 是不是USB插頭質量不好 變形接觸不良 可先試試更換看看...

网友(2021-12-20):
我的狗也坏了两个。之前买的黑色外壳的不坏,但是没有G7.后来买的黄色外壳支持G7 .坏了两个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网友(2023-05-24):
我早期买的8合一还在用,但之后买的坏了两只,估计是单片机烧了,改无线可能会好一点,通常是不关遥控器就拔USB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