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是不是调试很麻烦?

楼主(2019-03-04):
退模六年了,之前只是玩普通油机,现在想收台闲时玩玩。家有一台老雷虎50v2,塑料件放这么久怕是没强度了,怕玩着射桨,配件也买不到了

网友:
当静态吧

网友A:
CCPM现在用起来很方便。遥控器里都已经给设置好了,就是说,每个点位的运动,遥控器都已经给分解,再组合了。而现在市面上出来的99%的倾斜盘类型,都是这些,所有楼主不要单担心。如果要进一步弄清里面的机理,那就得好好查下资料了,主要是涉及桨叶的挥舞运动。绝大多数有关直升机飞行原理或者控制的书上,都有讲解。多看几本书,就知道挥舞角对直升机的影响力。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直升机控制的本质,就是挥舞角,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现在用起来很方便。遥控器里都已经给设置好了,就是说,每个点位的运动,遥控器都已经给分解,再组合了 ...

t8fg,里面有ccpm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里面有ccpm的设置?

应该有,但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因为我没用过T8。但是肯定有,我一个朋友用的就是T8,还玩电直花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8fg,里面有ccpm的设置?

你可以百度一下,我刚才百度了一下,网上有T8fg的说明书,您可以查阅一下,主要查阅直升机部分。因为CCPM也就直升机用到了,固定翼不用CC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百度一下,我刚才百度了一下,网上有T8fg的说明书,您可以查阅一下,主要查阅直升机部分。因为CCPM ...

好的,感谢

网友A:
没事,都是模友,不用这么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都是模友,不用这么客气

还有,我飞机放五年了,皮带和大桨夹还敢用吗?需不需要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飞机放五年了,皮带和大桨夹还敢用吗?需不需要换一下?

我这就有点班门弄斧了,我2016年次入的直升机。不过,我电直的皮带,都是先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打上皮带油,然后阴凉处尽可能密封保存,桨叶我都用的碳纤桨叶,长时间不用,我也会收起来,飞机每三个月都会拿出来清理一下,主桨,尾桨,主轴我都会重点看一下,然后打点油。准备飞了,我会用桨距尺确认一下状态。您所的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见过。不过,我有两个建议,您根据情况判断吧(这都是我个人感觉和经验,如果不对,请指导)。
1.皮带,先清洗干净,看看上面的橡胶部分有没有老化,如果老化情况严重,多处已经出现裂纹,建议扔了吧。如果还可以的话,建议买个皮带油保养一下,然后用手拉拉看,确认一下状态。直升机上用的皮带,里面都有钢丝,所以,橡胶老化不是很严重,我觉得保养一下还是可以用的。最后说一下,最严重的情况,那无非就是在飞的过程中皮带断了,那基本上就相当于空中灭车,只不过电机还在转,咱们模友常用的一种应急措施就是空中一键熄火,能救多少救多少,大不了就是,救不了,自由落体,那也会把损失降到最低,起码比带着东西摔在地上好很多。只要不带动力,摔也损坏不了多少。(这个也算是个人经验,请高手指导)
2.主桨。如果是碳纤维的话,问题不大,但是,也要确认一下。我建议把主桨装在飞机上,把电池什么都装上,但是不要上电,就是按照要飞的那个状态,检验一下主桨的承载能力。或者说,飞机全部都准备好了,就差上电哈,不要上电,不要上电,不要上电。你拿着主桨的桨尖部分,上下掂一掂你的飞机,看看你的主桨承载能力怎么样,先轻轻的掂,然后上下速度快一点,如果这样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正常飞行,应该问题也不大。(这个也是个人经验,请高手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飞机放五年了,皮带和大桨夹还敢用吗?需不需要换一下?

还有一个,您的飞机都放了五年了,我个人建议,您要么全面检查一下吧。直升机本身就是复杂的机械结构,很多暗伤或者隐患不容易发现。多检查没坏处的。如果真的不差那点钱的话,老机放家当装饰吧,重新入手一个吧,现在电直也比较成熟,价格也还能可以。

楼主:
我的不是电的,是油机,老雷虎50v2,桨没啥问题,就是大桨夹,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就有点班门弄斧了,我2016年次入的直升机。不过,我电直的皮带,都是先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打上皮带油 ...

不过我觉得大桨的承力点是整个桨面,用桨尖测试恐怕不准

网友:
直升机的绝大多数力都来源于桨盘,这没错,但是,桨尖处线速最大,也就是说,桨尖所产生的升力和其他地方相比,是最多的。另外,桨尖离中心位置最远,也就是说,力臂也是最大的。我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想起掂桨尖的方案。正常情况下,桨盘受力情况要比掂桨尖的“温柔”些,如果粗暴的都没问题,那“温柔”的应该说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觉得大桨的承力点是整个桨面,用桨尖测试恐怕不准

直升机的绝大多数力都来源于桨盘,这没错,但是,桨尖处线速最大,也就是说,桨尖所产生的升力和其他地方相比,是最多的。另外,桨尖离中心位置最远,也就是说,力臂也是最大的。我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想起掂桨尖的方案。正常情况下,桨盘受力情况要比掂桨尖的“温柔”些,如果粗暴的都没问题,那“温柔”的应该说更靠谱一些。

网友:
那就出给我吧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绝大多数力都来源于桨盘,这没错,但是,桨尖处线速最大,也就是说,桨尖所产生的升力和其他地方 ...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也听说过升力大部分来自翼尖

网友:
我的雷虎50飞了十几年了还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