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金花鼠”(装机第一集)

楼主(2019-03-04):
前情回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8911

你好“金花鼠”
金花鼠开箱以后就开始了装机,这种大飞机的装机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小伙伴们每天都在不断地收快递,即使有的时候把能想到的配件都买了,还是会有不合适的和落下的东西没有买,金花鼠的装机也是伴随着不断的快递小盒子。

之前已经说过,树脂是用来防油的。冬天的树脂流动性差,得一边刷一边拿吹风机吹,要不然表面会不平。不但影响美观而且后期对安装发动机还会有影响。
涂好树脂的防火板

对于大飞机来说这种合页的铰链能保证精度和强度,但是安装起来也比较麻烦,需要把铰链轴的位置让出来,否则舵面和尾翼之间的间隙太大影响美观。在这是个技术活,扣不好的话还会参差不齐。
升降舵铰链位置

装飞机其实还是很讲究的,虽然这架飞机不是我装机,但是还是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在安装合页的时候,先把轴的位置涂上油,目的是为了防止安装的时候胶从安装槽里挤出来把合页轴粘住,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调好树脂

合页也是用树脂胶粘的,用哥俩好应该也可以,用什么胶就因人而异了。
涂胶

开始安装舵面

舵面的安装是吧合页全都粘在一边,然后再一起装到另外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保证几个合页的同轴度,要不然转动的时候会有应力影响强度。

正常情况下为了保证强度会在合页和舵面连接位置打上销子,懒一点的会在那个地方扭一颗螺丝,别让合页被拉出来。优点就是结构会很可靠,缺点就是“丑”。这架飞机没有用销子,树脂的强度应该完全足够了,作为油机还要经常检查,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安装好的平尾

接下来就是机翼,机翼有个问题,机翼的固定方式是靠木梁连接,前缘固定销强度非常弱,本来想着把机翼固定好直接站起来,强度能好点,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个不注意拿机翼的时候把固定销磕断了,正好借这个机会,直接把固定销加强了吧。固定销里面嵌一个碳片进去。

切割碳片
切割好的碳片

将机翼固定销的位置开槽
调树脂准备粘接
粘好固定

另外一边的机翼也是相同的安装方法,安装好的碳片加强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后来看说明书上也是写着建议将两边机翼粘好,不粘虽然拆装方便可是强度多多少少都有影响。
加碳片后的左侧机翼
加强后的强度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为了保证可靠,还是牺牲了便携性,不过两米的机翼即使不拆一般大一点的车也装下了,只是拆装的时候不太方便,粘机翼的时候之前有碳片的地方用的是树脂胶,木头的部分用的是木工胶,木工胶粘接碳纤维不大牢靠。
在机翼粘好后才安装舵机,因此舵机的走线稍微费劲了一点。

下一步为安装发动机做准备,用的是一颗ngh38四冲程发动机,怕长度有偏差所以重新比量了一下做了标记准备开孔,对于防火板开孔要是自己操作的话心里还是没底,有偏差头罩装上要是轴不在中心位置上会很别扭,所以打孔还是很关键。

预装发动机,看看孔位正不正,第二点是为头罩开孔做准备

头罩开孔完成

可以看出发动机输出轴还是非常正的,下部顶杆和一小部分缸头散热片露出来了,露出的部分不多,不影响美观,可以说这样的状态很完美了,后面安装发动机的时候还要装减震垫,当然也要把减震垫的高度留出来。
装机的进度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后面还要安装平尾垂尾,尾轮,舵机,还有一系列收尾的工作,装机的整个过程感觉上后期应该轻松,但是装过飞机的朋友们都知道越到后面工作越杂乱,越要细心的去完成,后期的工作反而更重要,有的粗心的模友舵机摇臂螺丝都不装飞机就上天了。所依往往这些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精彩还在继续,敬请期待!

因为这周新飞机都没有装起来,所以这周的活动改为FPV挑战小珠山,最后献上FPV挑战小珠山失败寻机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4Mzg4NjA2NA==.html?spm=a2hzp.8244740.0.0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4Mzg4NjA2NA==.html

网友:
特别喜欢这样的形式,节目效果不亚于某些综艺栏目,大爱。

网友:
上面的照片看不到

网友:
金花鼠你好

网友A:
楼主,我也是同款金花鼠,提几个建议,垂尾一定要加强,否则必断!我的就在天上断了导致炸鸡(我是内部加碳杆)。起落架最好改到机翼前面(重买碳纤起落架)因为连接木头件太脆弱了,一个重降就能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同款金花鼠,提几个建议,垂尾一定要加强,否则必断!我的就在天上断了导致炸鸡(我是内部加碳 ...

非常感谢建议,垂尾已经搞定,现在正在考虑起落架怎么加强,看见你的方法不错呀,可以借鉴!

网友A:
我这样改,降落时候机翼不吃力。飞行几十个起落没问题了(5MM木板加15cm高的碳纤起落架。德天买的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改,降落时候机翼不吃力。飞行几十个起落没问题了(5MM木板加15cm高的碳纤起落架。德天买的轮轴)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架飞机的起落架 已经不是金花鼠了  不知道是那家厂家做出来的飞机。

网友:
今天首飞,dle35发动机,头轻,加了一块铁块,还是轻,要再加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的起落架 已经不是金花鼠了  不知道是那家厂家做出来的飞机。

ok金花鼠才是真正的金花鼠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同款金花鼠,提几个建议,垂尾一定要加强,否则必断!我的就在天上断了导致炸鸡(我是内部加碳 ...

兄弟,你的飞机下拉角和右拉角是多少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的起落架 已经不是金花鼠了  不知道是那家厂家做出来的飞机。

网友D:
请问楼主首飞没?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首飞没?有视频吗?

飞了,可以关注我们B站,搜爱索模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了,可以关注我们B站,搜爱索模型

没找到金花鼠的视频才来问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金花鼠的视频才来问您的

应该是在活动飞行里,没有单独一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在活动飞行里,没有单独一期

楼主觉得这机好飞不?稳不稳

网友(2019-11-09):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同款金花鼠,提几个建议,垂尾一定要加强,否则必断!我的就在天上断了导致炸鸡(我是内部加碳 ...

问一下,垂尾为什么会断?你怎么加固的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C:
ok金花鼠才是真正的金花鼠

你说的太对了 刚收了一架OK model的金花鼠 做工太细了 我甚至都不忍心切头罩 特地买了一台30cc的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

网友E:
大师好手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