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0 DWT 货轮 马口铁制作

楼主(2019-03-04):
看了论坛里大神的露露船,手痒痒,鉴于没有大神的耐力,直接淘宝买了0.4的马口铁和100w的烙铁制作

船的1:1图:

先做船头,工具和型线隔板如下:

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做过铁皮船,但是都不是仿真的,都很简单,
不仅工序不同,更没有球鼻艏,所以这次直接做船头,难度很大,
使用两个铜棒作为定位,防止偏差。但是铜棒太粗,很难焊,导热太好了

接着有增加了纵向的铁皮,保证间隙一致

开始补蒙皮,球鼻艏部分太难了

好歹是拼上了,不平不要紧,有焊锡和补土帮忙

补完了上部分,才想起来货轮是圆头的,而我做成尖头的了,后期修改吧

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苦于没有测量是否顺直的方法

前面5片都补好了,后面就简单多了,再剩下难度大的就是船尾了

正视图

希望大家切磋

网友A:
你可以用湿布放在你自己焊好的地方,这样你焊其他地方的时候,就不会影响你焊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湿布放在你自己焊好的地方,这样你焊其他地方的时候,就不会影响你焊好的地方

这个主意好,感谢!!因为铁皮很多,所以焊新的的时候,不怎么影响老的。现在做大的问题是,判断顺直只能靠肉眼,左右差异要是在几个毫米,根本无从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快更

平时上班,晚上偶尔有时间做一点,我尽量哈哈

网友C:
够费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费锡的。

是呀,那没办法,而且用锡增重不少

楼主:
修成圆的了,正在剪接下来的六块型线隔板,这六个板就有底平面了,相对容易一些,底板也剪好了,明天继续。。。

网友D:
只有我看不到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我看不到图吗?

我刚重新整理了一下,现在应该好了

网友E:
做铁皮船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铁皮船的都是大神啊

哈哈,有难度才有乐趣,虽然精度差,但是很有意义

网友:
用铁皮做船,都是大神

网友F:
建议别用铜棒,用铜管,好焊还轻,还可以穿电线安装灯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别用铜棒,用铜管,好焊还轻,还可以穿电线安装灯光用。

好主意,铜棒是家里现成的,就拿来用了,尾部不用了

楼主:
把船头剩下的型线隔板也焊上了

楼主:
又补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