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怎么清洗

楼主(2019-03-04):
淘了个二手1602丝杆,双螺母的,需要清洗吗?滴点机油有布多擦几次?

网友:
拆开用煤油清洗,然后再用黄油把珠子装回去。手艺不行就直接用煤油洗洗丝杆就行了。没有煤油用柴油也行。用小刷子刷

网友:
过来人提醒一下,装珠子是个细心活,谈不上多复杂,但是真心需要细心和手巧,至于清洗啥的,用煤油,汽油,柴油啥的都可以的,洗干净以后再涂上机油或者润滑脂之类的就可以了。

楼主:
搞点煤油吧,先不拆了,安全第一

网友:
直接用煤油洗洗丝杆再滴点机油就行

网友:
如果你要求高还是不要拆开了,两个螺母的公差不一致,有可能珠子也是不一样大的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坛友

网友:
最好最快,就是化油器清洗剂,一喷,什么油都没有了,更新的一样

网友:
别拆,不好装还原的,用煤油先泡后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