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男爵电池充电速度?

楼主(2019-03-04):
2200MAH40C的男爵电池可以用多快速度充电?目前我用的是1.3A速度充感觉慢了点。

网友:
想快点5C没问题

网友A:
这电池应该支持最大5C充电吧,5C是11A,就是11A一下都可以,不急的话就2到3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应该支持最大5C充电吧,5C是11A,就是11A一下都可以,不急的话就2到3安就行了

11A那么大啊!用2-3A一定没问题吧?

网友B:
男爵算好电池啊,5c没问题的。最保守也要用1c的2.2A啊,我一般在家用3A,去外场用5A,十五分钟差不多,其实用8A也行。

网友:
10A放心充坏不了,

网友:
10A冲 10分钟就好

网友C:
3-5c随便充,只有炸坏的,很少有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男爵算好电池啊,5c没问题的。最保守也要用1c的2.2A啊,我一般在家用3A,去外场用5A,十五分钟差不多,其实 ...

看来我还在用十年前的充电方法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c随便充,只有炸坏的,很少有充坏的。

网友:
不赶时间的话,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会好一点,如果是浅充浅放的话,电池寿命会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场,3c以下充电就是浪费时间。放心充。

网友:
着急的话可以选择大电流,5C以下都没事,平时选择0.5C对电池进行保养。电池基本都是炸坏的,充坏基本不可能啊

网友:
5-8A这样充一般,不超过11妥妥

网友D:
3s电池还是保守点不要超过6A吧!6A充也已经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s电池还是保守点不要超过6A吧!6A充也已经很快了。

感谢高手指点

网友E:
保证电池不要过充过放,电池一般不会有问题。充电时候注意电池温度,温度不高可以调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证电池不要过充过放,电池一般不会有问题。充电时候注意电池温度,温度不高可以调高电流。

原来还要注意温度,感谢指点

网友F(2019-04-09):
tcb2200 3s  10a充3年了没胀包,除非电池很旧内阻好大否则温度不高电流可以无限提高,花牌石墨烯支持10c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cb2200 3s  10a充3年了没胀包,除非电池很旧内阻好大否则温度不高电流可以无限提高,花牌石墨烯支持10c充 ...

都10A啦我的天!

网友G:
我电池都男爵5c一直怼没出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10A啦我的天!
2.2乘5就是5c充你想想直升机充电机那些308的支持几十a充电就是容量乘以5哪有问题,多尝试一次两次没事的不要老听人说自己不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10A啦我的天!
按照花牌的10c算2200电池可以22a充

网友H:
出门一直固定用5C充,在家用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