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NX3飞控感度不够

楼主(2019-03-04):
大家好,我是一个纯新手.手上有一架最便宜那种塞斯纳,2.4G六通道遥控,有刷,8串镍氢电池,9.6V.飞不好,总是炸
然后我就买了个NX3飞控,装上去以后,发现感度不够,不管怎么倾斜机身,都是只能微微的动,感度我都已经纽到最大了
问卖家,卖家不理我,已经被我差评了.
现在到这里来求助各路大神已经是我唯一的希望了,请问下这种情况需要怎么调

网友A:
飞控的动作幅度就不能大了,去飞吧,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动作幅度就不能大了,去飞吧,是正常的

不是不大,是几乎都没动,默认感度2点方向,完全不动,调到最大的5点,动一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大,是几乎都没动,默认感度2点方向,完全不动,调到最大的5点,动一丝

判断飞控是否完好

网友:
就是这样!

网友B:
如果你的aux-in 接了控上的一个通道,调整这个通道的输出(调试时观察控上的通道监视器或者用y线并列一个舵机观察),你会发现机翼的纠正幅度会随着该通道的输出值变化而变化.并且可以在稳定和锁定模式间切换,还可以彻底关闭,见说明书步骤4.  如果还没有接,找一个接收机的空置通道接到auxin 然后走一遍上述过程。

网友:
在天上飞只要一点点调整就有变化,不能用地上的幅度判断。

楼主:
无法判断啊..........

楼主:
这是正常现象?我见修正角度那么小都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aux-in 接了控上的一个通道,调整这个通道的输出(调试时观察控上的通道监视器或者用y线并列一个舵 ...

我那个杂牌垃圾控,没有屏幕也没有办法调参的,通道5,6是两段式开关,只能在增稳和锁定模式切换.我觉得是全局感度不够,按理是在aux-in那个通道设置全局感度,问题我查不到怎么设置全局感度,有关视频全部打不开.请问要怎么调节全局感度,像我这样2段式开关有没有办法调节,还是说我可以把它节到方向拨杆的通道,调好了再接回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判断啊..........

用代换法,有问题返厂或者重新购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杂牌垃圾控,没有屏幕也没有办法调参的,通道5,6是两段式开关,只能在增稳和锁定模式切换.我觉得是全 ...

感度就是用那个通道的输出调节

-100 - 0 对应稳定模式,-100感度最大
0 - +100 对应锁定模式,+100感度最大
0,中点(或接近于中点的一个区域) 对应关闭

比如开关打上去时,把该通道的输出设成 -75, 开关扳下来时输出设成0 ,那么在nx3看来,开关上=稳定模式,感度75%;开关下=关闭陀螺仪。
又比如开关打上去时,该通道是输出设成 -60,开关扳下来时输出设成 +70,那么在nx3看来,开关上=稳定模式,感度60%;开关下=锁定模式,感度70%

如果你的控该通道无法调整,且只有两段开关,那么很有可能开关拨到一个方向时其输出接近为中点,相当于关闭了陀螺仪(或者很小的增益)。你接个舵机到这个通道就能大致判断出开关的两个位置对应于什么输出了。

这个通道的控制是实时的,nx3不断检测这个通道的信号然后做出相应调整包括在飞行中。所以不能用其他通道调试后然后接到另一个通道飞行。

网友C:
我用过这个陀螺仪,增稳模式本来就那样,装机航拍试过,画面确实比较稳,用过几次就弃置一旁,买了umini飞控,飞远了看不见可以一键返航,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就是用那个通道的输出调节

-100 - 0 对应稳定模式,-100感度最大

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陀螺仪,增稳模式本来就那样,装机航拍试过,画面确实比较稳,用过几次就弃置一旁,买了umini飞 ...

那请问下还有什么便宜的入门级别的飞控,支持松手了自动改平的

网友:
建议找个师傅带带,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还有什么便宜的入门级别的飞控,支持松手了自动改平的

我有umini飞控17年版本的,它就有松手改平,即平衡模式,俗称平飞模式…

网友D:
你这种人。。。淘宝卖家最痛恨了。。。一般上来就给差评不找原因的都会不停的炸机

网友:
总觉得三轴自稳是用来锦上添花的,也就是说飞机手控状态下还是要能正常飞的。能不能正常飞的问题,不能全指着这个东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人。。。淘宝卖家最痛恨了。。。一般上来就给差评不找原因的都会不停的炸机

你这种人,我也最痛恨,一上来什么前因后果都不知道就开始喷
卖家卖之前说提供技术支持,教怎么调试,卖完 东西后,问卖家,卖家直接给叫我联系另外一家店,然后就再也不回话,去问卖家提供的那家店,那家店说你在哪买的找谁去,你说这种差不差评
讲点道理,别乱喷人,无怨无仇的

网友E:
拆了飞控,手动飞是入魔正道

网友F:
有刷电机?10块钱xxd不用?

网友G:
新手就别用飞控,练好技术才是根本

网友H:
一点点的舵面动作就足够,感度大了飞机会抽风的

网友D:
和谐和谐,不喷
楼主买的是旧版的还是NX3 EVO的,旧版的不需要额外通道,插上电默认就是增稳,很好用,但是不能松杆自动平飞。EVO版的感觉功能比较混乱,说明书也不清楚,感觉不如A3飞控好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用的是旧版NX3默认的增稳模式,飞机缓慢倾斜的时候舵面几乎不会修正,飞机的转动角速度越大,舵面修正也越大,飞机只要停下来,不管什么姿态,舵面都会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