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谁知道御云台相机数据线连接座名称呀

楼主(2019-03-04):
        由于想把御云台利用起来,但是内部的CCD没有数据,只能换一个CCD,打算用OV4789来做,这样就可以满足2K录制,又能满足模拟图传的AV输出。要重新画PCB,又要利用御相机原来的信号排线,这样才不会影响云台工作,但是不知道后面的连接器座叫什么名字,请大家帮帮忙,谁知道这个连接器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是云台能pojie了,能玩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云台能pojie了,能玩很多东西

不用破,用云台电机就像,CCD和驱动用其它办法,电机做不出来,就是这排线接口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破,用云台电机就像,CCD和驱动用其它办法,电机做不出来,就是这排线接口找不到

那这个镜头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镜头能用?

镜头都能用,只看CCD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
HONDA或者MOLEX的连接件,可以去官网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