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个1104,小无刷四轴,有推荐配置吗,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9-03-04):
想自己组个1104,小无刷四轴,有推荐配置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A:
不是高手的话,建议直接咸鱼收一个二手的先练着,自己组需要的配件啥的还是挺多的,而且价钱也不一定便宜。

网友B:
没组过,但是我在飞115轴距的淘宝买的套机,11043s的,还可以吧挺暴力的,600的电池暴力点3分钟不到下来了价格是600多加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的话,建议直接咸鱼收一个二手的先练着,自己组需要的配件啥的还是挺多的,而且价钱也不一定便宜。

二手的不敢,穿越机水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组过,但是我在飞115轴距的淘宝买的套机,11043s的,还可以吧挺暴力的,600的电池暴力点3分钟不到下来了 ...

价格不错,哪家能推荐吗

网友:
我有个飞蛋130的2s。要吗

网友C:
大通兔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通兔机吧

貌似很好的选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组过,但是我在飞115轴距的淘宝买的套机,11043s的,还可以吧挺暴力的,600的电池暴力点3分钟不到下来了 ...

该不会是ET115吧

网友E:
我自己配的:
机架:翼飞 ix2 100轴距 90元
电机:朗宇 1104 200元
飞塔:杂牌三合一 F4 20A 200mW 300元
浆:2045 十对 25元
摄像头:RunCam Split mini 2 430元
400mah 电池飞不到3分钟
感觉没有成品鸡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不错,哪家能推荐吗

et115,还凑合吧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不会是ET115吧

就是et1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配的:
机架:翼飞 ix2 100轴距 90元
电机:朗宇 1104 200元

成本不低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t115,还凑合吧便宜

115不如买兔叽249+,ET的摄像头太烂,然后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5不如买兔叽249+,ET的摄像头太烂,然后卖掉了。。。。。

兔机239好像更小巧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兔机239好像更小巧点吧

是啊,最小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最小号的。。。。。

我现在有个75轴距0802 的mobula 7  不知和兔机差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