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第一次见这问题

楼主(2019-03-05):
今天玩完凤凰5后关机 晚上开机就出现这画面了 怎么弄都不行

楼主:
但我的油门杆的确是最低位置

网友A:
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过 折腾很久 一气之下让他归西了。你可以尝试刷机 或者发售后

网友B:
断电重启都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重启都不可以?

断电三分钟了 不行

网友C:
油门微调

网友D:
给力固件?我遇到过这样的,后来刷了D固件,遥控就好了,用到现在快一年没出问题过

网友:
重新设置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力固件?我遇到过这样的,后来刷了D固件,遥控就好了,用到现在快一年没出问题过

我的就是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微调

就一直保持这画面 进不去设置

网友D:
是不是有校正摇杆?然后开机就出现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三分钟了 不行

那就是坏了,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校正摇杆?然后开机就出现这样?

嗯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过 折腾很久 一气之下让他归西了。你可以尝试刷机 或者发售后

很值钱的遥控不能废噢

网友D:
校正不好,要重新刷固件了。我初期玩d7e瞎弄就遇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正不好,要重新刷固件了。我初期玩d7e瞎弄就遇到这问题

确定不是硬件故障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定不是硬件故障吗

先软后硬,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软后硬,试一试吧

弄好了 哈哈

网友D:
恭喜模友怎么弄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模友怎么弄好的呢

盘锦老王 d7e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