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翼展130cm FT spear PFV飞翼(稍改动)

楼主(2019-03-05):
    说说为什么要做这个130cm翼展的飞翼,春节两次回老家农村准备用105cm的FT spear飞翼FPV爽飞,一次风有些大,爽炸!又一次临下雪,驱车40多公里回老家,准备FPV航拍雪景,起飞几次均失败,无功而返,事后想想,为什么秋季就可顺利起飞,冬天就起飞不了呢?啄磨多日,总结原因如下,1.冬天天冷,3S2p 18650电池因低温电压低,电机输出功率不足以起飞。2.控油门设置较低,40%油门儿,秋季可正常起飞,但冬天不行,之所以油门儿设置为40%,是因为电机是xxd2212,kv1400电机,3s满油门儿約3分多钟就烧over了,已烧了3个了。后经过看别人的配置,已选2217kv1250电机配8060仿APC马刀桨,3S2P 18650电池,U2SG飞控电流计实测23A,经半个小时连续运转实验,电机温热不会烧,可长时间运行…
    翼展105cm的FT spear翼载荷算下来接近每平方分米42克,感觉偏大,如果能控制在35说不定就能起飞了,后思来想去就做了一架翼展130cm的FT spear,待有时间去试飞。图纸A4打印纸打出来,按1:3.672放大,机仓厚度做了压缩(比3S2p 18650电池稍高一点儿),以利螺旋桨吸气…
    现空机已完成(根据本人喜好局部稍作改动),重量560克,商品小胖空机也就这个重量,我对小胖外形不感冒,也没做过和飞过…
    下面是拍的照片…
因时间关系,本贴不定期更新,记录自己走过的航模之路,若干年后,翻看自己的贴子,也是不错的回忆和享受…

网友A:
还可以FTarrow 那款,造型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FTarrow 那款,造型更好看

那一款做过两个,一个翼展105cm的,一个80cm的,都很好飞,从没螺过…

楼主:
补充一下以前做的翼展105cm的FT spear,炸几次机,发现翼梢的垂翼容易脱落,后就改用了FT arrow的垂翼了,一样好飞,且炸机不易脱落。翼梢垂翼用的两层KT板,粘合,一面按末梢翼形画出来挖空,嵌入粘合,这样结实且不易变形,通过多次实验我发现飞翼翼梢小翼弯曲变形,飞翼容易陷入螺旋…故用两层kt板制作。

楼主:
电装…
拆了105cm翼展的FT arrow的电装,装这个130cm的spear,飞控用的umini,不想飞太远,图传就用的5823 200mW,用的闲鱼收的二手非凡S2 OSD,去年FPV发现方位角不对,当时飞翼是在家的位置向西边飞去,怎么着方位角应该是270度左右,却显示方位角80度,也不知是不是OSD垂直右边机仓放的缘故,这次改为水平放置了。电机是xxd2217 1250KV,仿APC8060马刀桨(本来应用九寸桨,估计满油长时间运行电机会过热,故保守一些,用的八寸桨,用的另一套U2sg飞控电流计满油测得电流23安,若用九寸桨,3S2p 18650电池估计也受不了,最大放电电流大约27安),xxd30A电调,这个30A电调带前述电机3S2P18650电池满油门连续运行半个小时二者都没罢工,温度不算太热,夏天七,八月份就不好说了…
机头还没挖运动相机位置,明天再挖…

网友B:
过年也搞了一架玩,2216.1250kv,9*6,45a穿越电调,u2sg,18650电池4S2P,起飞重量1kg,满油门勉强抛起飞,15a最大电流,平飞2.5a左右,发现推力真不够,准备换2814或282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年也搞了一架玩,2216.1250kv,9*6,45a穿越电调,u2sg,18650电池4S2P,起飞重量1kg,满油门勉强抛起飞 ...

    你的平飞电流挺低的。前段天冷的时候,我用U2sg飞控测试电机电调,油门开到电流达到13A,3S2P 18650电池,看动力电压大概是9v左右,飞控都显示低压返航了,可过了一会儿,动力电压越来越高,上升到大概10.6v正常电压了,摸电池也温热了…
    我想应该是电池有了温度,电压才恢复到了正常值。由此可见,用18650电池冬天飞的话,最好预热几分钟,待电压达到正常水平再抛飞才可成功起飞…
    2216电机起飞1公斤的飞机应该不在话下,可能还是气温低告成的难起飞。我秋天用拆的那架飞翼,是xxd2212 kv1400电机,18650 3S2p,起飞重量大概1100克,40%油门儿就可轻松起飞,到了冬天就完全不行了…

楼主:
今天把相机位也挖好了,接收天线用的6db的棒子天线。电装后重881克,起飞重量应当是加上运动相机60克,3S2p 18650电池300克,合计1241克。
关于试飞有些抱歉,因时间关系,可能要以月计了,届时再补试飞视频…
以下是刚拍的完工照片。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18650呢?能不能说说让咱们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18650呢?能不能说说让咱们参考下?

深圳比克,单节2700maH。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深圳比克,单节2700maH。

哇,看来18650电池用在飞翼上没有问题的呀。
我打算用三星的18650组一个3S2P 单节放电20A 也用在同款飞翼上,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看来18650电池用在飞翼上没有问题的呀。
我打算用三星的18650组一个3S2P 单节放电20A 也用在同款飞 ...

没问题,注意冬天起飞前最好把电池推油门儿预热三分钟,摸电池温热即可一飞冲天,我就是对18650电池低温特性缺乏了解,才起飞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注意冬天起飞前最好把电池推油门儿预热三分钟,摸电池温热即可一飞冲天,我就是对18650电池低温 ...

谢谢您了,看来自组18650比自组软包电池便宜些,夏天和春天用18650  秋冬季就用软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了,看来自组18650比自组软包电池便宜些,夏天和春天用18650  秋冬季就用软包电池~

昨天用几组18650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对刚绕好的一个2212 kv1400电机做长时间带载测试,电池充电口插有bb响,我发现18650电池还好,年前新买的铝聚合物电池因放置时间较长,每组每s电压相差开始大起来,平时不飞飞机的话,锂聚合物电池最好每半个月充放电一次,然后再充满保存(有模友说不能满电存放)。

网友D:
请问这款飞翼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款飞翼重心在什么位置?

重心CG在下图圈儿里就是,FT图纸上标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