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电调不报电压

楼主(2019-03-05):
这个电调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上电的时候不报电压。其他的运行什么的都和其他三个一样。这个是我在闲鱼卖掉被退货的,我发货前没检查,人家说有问题我就直接给退了。可现在我怀疑是他上电时电压太高或者是反接了。求助大佬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

多谢,按您的提醒弄好了。

网友B:
电调如何恢复出厂设置?新手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如何恢复出厂设置?新手学习中

百度电调说明书,每个牌子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电调说明书,每个牌子的方法不一样。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