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距电机抖动发烫问题解决。

楼主(2019-03-05):
新买的银燕小暴龙2.5寸穿越机,因为原版的2.5寸机架很难吧接收机放到机架内,所以自己改了一个格普的3寸机架。改完问题来了:
用控解锁后电机电机转动异常,并且电机非常烫。但是用BF地面站测试电机又很正常。完全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感谢!

网友:
如果滤波设定无误的话, 调pid参数, 先统统减半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再慢慢细调。

网友:
看了视频, 你还需要检查电机的位置和转向, 还有飞控的方向。

网友A:
没装桨, pid影响不大。 飞控的方向, 每个电机的位置, 每个电机的转向,仔细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桨, pid影响不大。 飞控的方向, 每个电机的位置, 每个电机的转向,仔细核对。

好的,但是接地面站没啥问题。我们控解锁就开始抖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升级固件 调整滤波解决

网友:
跟你一样的情况,4个都抖就是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接地面站没啥问题。我们控解锁就开始抖

接地面站,那是测试电机位置和方向用的, 当然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升级固件 调整滤波解决

必须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面站,那是测试电机位置和方向用的, 当然不会有问题。

哦哦,这种怎么解决?怎么调滤波?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通道映射不对!!!

楼主:
已找到问题,就是pid里面的滤波没打开,现在起飞不抖,飞起来开始小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到问题,就是pid里面的滤波没打开,现在起飞不抖,飞起来开始小抖

按一定的比例降低PID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电机转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