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银燕Babyhawk race Pro版 2.5小暴龙

楼主(2019-03-05):
新买的银燕小暴龙2.5寸穿越机,因为原版的2.5寸机架很难吧接收机放到机架内,所以自己改了一个格普的3寸机架。

改完问题来了:
一、用控解锁后电机
电机转动异常,
并且电机非常烫。

二、但是用BF地面站测试
电机又很正常。

完全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请各高手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通道方面的原因

网友B:
一般的情况是
电调开了主动刹车。电机转速会主动追油门位。如果油门输出频率较低,对于电调来说就是在极快得转和停,就发烫
传统的电调是不会刹车了,油门停了,电机转速是自然阻力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通道方面的原因

不清楚,改之前没什么问题,改后调过一次,通道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情况是
电调开了主动刹车。电机转速会主动追油门位。如果油门输出频率较低,对于电调来说就是在极 ...

老哥,能通俗点儿讲不?我是新坑。或者怎么调?

网友C:
小暴龙怎么也是大品牌出的吧,设计也很合理,出厂前pid也根据飞机调好过,如果调机不是老手拆了移植不一定会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暴龙怎么也是大品牌出的吧,设计也很合理,出厂前pid也根据飞机调好过,如果调机不是老手拆了移植不一定 ...

主要他原本的机架空间太小了,接收机只能外置,所以换一个大的机架。

网友D:
以前遇到过,飞控固件出现异常,重置并重刷固件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飞控固件出现异常,重置并重刷固件后修复。

重刷最新的固件?还是看情况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刷最新的固件?还是看情况刷?

不一定最新,当前版本重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最新,当前版本重刷也可以。

了解,我试试,希望不要刷成砖了

楼主:
已经测试好,就是pid滤波的问题,现在电机不抖了,但是飞起来抖感觉减震也有些问题,请问在飞控的螺丝上需要加减震片吗?

网友(2019-10-30):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好,就是pid滤波的问题,现在电机不抖了,但是飞起来抖感觉减震也有些问题,请问在飞控的螺丝上需 ...

我也遇到与你同样问题,请问你pid怎么调的?有什么窍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