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6充电器

楼主(2019-03-05):
不小心把PL6的高工率充电模式3给删除了,不知怎样才能恢复!希望有知道的大神,模友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校准没有?

网友:
我估计要用Cellpro PowerLab PL6 PL8 大功率充电器 USB 航模专用  调参线,在电脑软件里恢复

网友B(2019-04-23):
安装好PL6调参软件。
先不要接数据线,打开软件,在Presets选项里选中3号通道,就是HIGH POWER那个。然后在FILE选项里save preset 3 to file,存到你硬盘上。
接好和PL6的数据线,选3号通道,你清零了这个通道的内容应该是空的。在FILE里选FMA Default Presets中的 open file to preset 3,选中你刚才存到硬盘的文件。
菜单最下面有个Update,点一下就可以覆盖了。

之前的魔友ILvM发过自制数据线的帖子,可以搜一下。我也是按那个制作的数据线,升级成功。感谢魔友IL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好PL6调参软件。
先不要接数据线,打开软件,在Presets选项里选中3号通道,就是HIGH POWER那个。然后 ...

谢谢了!

网友C(2019-06-30):
楼主,你的PL6有充不满的情况吗?就是完成充电后pl6显示已经充到4.20v,然而无论用A6,万用表甚至BB响检测,都只有4.17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PL6有充不满的情况吗?就是完成充电后pl6显示已经充到4.20v,然而无论用A6,万用表甚至BB响检测 ...

我的还好,每次充6个3S电池都能充饱,用AOK测电器测量:4.19至4.21的样子,挺好用的!比我以前用的充电器强多了。我是用模式一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好,每次充6个3S电池都能充饱,用AOK测电器测量:4.19至4.21的样子,挺好用的!比我以前用的充电器 ...

你的固件版本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