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遥控无法对频,遥控疑问

楼主(2019-03-06):
天地飞6 A和C 这个2.4GHZ里面怎么是空的?C版有触点,A版没有。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我的这个C版开机staus指示灯不会亮,长按对频健变绿,再按对频就熄灭,是哪里坏了?能修吗?

网友:
论产品说明书的重要性

网友:
外壳模具是老式的,以前FM时代可以换晶振改变频率的,现在不用换晶振了,所以没用了。

网友:
那个对频按键先轻按一下 再长按就进入对频模式了

网友:
您好

2.4GHZ外观是这样,外壳FM与2.4G一致

摇控器开机正常STATUS绿灯亮,对步骤https://v.qq.com/x/page/n0132cgh2y9.html

如果问题还存请联系技术支持,谢谢!电话13530529708

网友:
一说到天地飞不好对频我就知道是天六。
没法帮你因为我时间长已经不记得怎么搞了。
就一个印象天六对频靠运气。
还有左下角那玩意就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