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无人机像真机低油量报警感应器

楼主(2019-03-06):
无人机直升机航模像真机固定翼油量报警器 汽油甲醇油动无人机航模油量报警器,不需要任何改动油箱,支持9--36v电压输入。支持一切塑料油箱的所有液体燃料。有飞控的可以通过占用遥控信号强度或者其他途径回传低油量报警,油动航模可以通过普通电池报警器实现低油量声光报警或者遥控回传报警(需要遥控器接收机自带信息回传功能)。特别适合油箱隐蔽安装看不见油量的像真机和相对平稳飞行的无人机类。不用再担心把油飞光炸机。由于飞机在空中处于运动状态油面不平静。所以油箱不满时做剧烈飞行动作时会有短促报警,可以不以理会。报警声越连贯说明油量剩余越低。我打算量产卖。想看看有多少人有兴趣?价格不贵。150左右。二楼有视频。

网友A:
一般油箱有多长时间的消耗量飞几次就心里有数了,多数人会在发射机中设置时间,不过你这个产品还是有实用价值,飞动作时可看油位的断油情况,但价格过一百就感觉高点,祝你
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油箱有多长时间的消耗量飞几次就心里有数了,多数人会在发射机中设置时间,不过你这个产品还是有实用价 ...

对于油动的无人机还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价格100多不贵。一个好舵机都是这个几倍价格。一个转速探头的价格也不便宜。淘宝买个不能检测汽油和甲醇的都是20多。但那个没用。

网友B:
别量产,因为玩油动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做生意一定要量大。
更何况现在的遥控器很高级,会根据油门杆子的比例和时间一并计算报警。

固定翼更用不着报警,因为没油料的时候,重心变了,飞机发飘,就该下来了。

楼主,方向不对,思路很好。市场化不适合

网友B:
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方向:

市场更大一点,就是直接在遥控器上面弄个防抖跟踪摄像头,记录每一次飞行。WIFI的,还可以蓝牙传输给手机。

这个市场需求量就大多了。记录飞行,是每一个爱好者都希望要的。

网友C:
貌似网上20元的液位传感器就可以直接接入遥控器回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量产,因为玩油动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做生意一定要量大。
更何况现在的遥控器很高级,会根据油 ...

量是个问题,玩油机的人少了。没量单价就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方向:

市场更大一点,就是直接在遥控器上面弄个防抖跟踪摄像头,记录每一次飞行。WIFI ...

摄像头装遥控器上?然后用遥控器拍每次飞的活动记录?WiFi数字图传高清摄像头模块有卖的啊。200多一个。可以插卡录也可以手机APP录。很清晰的。但要在地面拍天上的飞机最好用带长焦镜头和脚架的摄像机了。现在的手机摄像已经很清晰了。拍天上运动的飞机也不是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网上20元的液位传感器就可以直接接入遥控器回传了。

20元那种对汽油和甲醇无限。你问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元那种对汽油和甲醇无限。你问卖家就知道了。

可能需要调整触发阈值来匹配燃料的电容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装遥控器上?然后用遥控器拍每次飞的活动记录?WiFi数字图传高清摄像头模块有卖的啊。200多一个。 ...

这个思路你没有理清楚。

手机那东西,是要追求体积小巧的,所以其镜头永远是小镜头。
专门为拍摄遥控飞机飞行的镜头,则无所谓小巧了,可以稍微大一些。
多少年前的照相机就已经能否识别人脸,跟踪猫狗了,

你做一个跟踪飞机的摄像头,没什么难度的。只要东西打磨的好。因为这东西是涉及到软件和算法的。有一定的门槛,市场又比较大,每个爱好者都有兴趣,比你那个什么油箱好多了。

网友D:
看了一下视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有点小小的疑问和建议(不对勿喷)
       您这个报警器,怎么说呢,是模型用还是无人机用?如果是模型用,我不发表任何建议,因为我玩的是电直,油动啥情况我不了解。如果是无人机用,我觉得BB响可能就不行了。无人机是要超视距飞行的,而且,无人机本身体积,重量都比较大,就算是不超视距,就在眼前,大刀片子一挥舞起来,BB响可能就听不到了,就别说超视距了。另外,无人机用的话,是要把信息传给地面站的,有地勤人员告知操控人员当前油量,这个信号传输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是通过飞控接收这个数据,还是有个单独的传输模块呢?传输协议是什么?还有一点,可靠性怎么保证。

       模型不同于产品,或者说模型不同于无人机。模型是爱好者飞,成本也很低,2万块钱就能配置很好很好的飞机平台了,飞手对飞行全过程都享有绝对控制权,换句话说,都是飞手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但是,无人机不是,光一个好点的惯导,可能就10万块钱了,而且,无人机主要不是飞手飞,是地面站操作人员发送指令,让无人机自己飞,飞手就干三件事:起飞,降落,故障应急。

      楼主的想法很好,我也很认可,如果真有这样的产品,我可以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视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有点小小的疑问和建议(不对勿喷)
       您这个报警器,怎么说 ...

这个只是一个传感器开关。没油断电,有油通电,可以用一万种现成的办法来实现低油量报警。无人机用最简单的方法把通电时的电压接入降压模块稳压到3.3v。也就是遥控信号强度的电压。接入飞控rssi接口。地面站或者OSD显示遥控没信号了就说明没油了。当然也可以接入其他信号端口,比如空速(多轴直升机是不需要空速的)根据空速来判断是否有油。接个氙气爆闪灯或者喇叭只是在航模上用而已。如果遥控带回传功能,把电压降低后接入接收机的探测接口。同样可以触发遥控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视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有点小小的疑问和建议(不对勿喷)
       您这个报警器,怎么说 ...

要让飞控自动识别并低油量自动执行返航还不简单?不需要什么协议,开源飞控都有第二电流计。直接接入第二电流计就可以了。感应器是可以随便设置没油是通电还是断电。搞成没油断电,电流计检测电压是不需要什么传输协议的。飞控设置电压低于多少自动返航就可以。第二电流计都没电了还怕飞控不自动返航?这东西难的不是通过什么方式报警或者显示。关键是很难搞到小体积的可以感应汽油和甲醇的不接触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你没有理清楚。

手机那东西,是要追求体积小巧的,所以其镜头永远是小镜头。

飞机在天上太小移动速度太快,不是一般的手机自动识别人脸那种反应速度可以跟踪的,大疆的镜头够清晰吧?自动跟随够先进了吧?你跟辆地面速度快点的车都分分钟跟丢。你觉得跟踪天上的航模飞机那么点目标需要多大的精度分辨率技术?造价多少?现实吗?如果你要用自动跟踪飞机拍摄的功能。建议你买套固定fpv的跟踪云台,飞机上装好GPS和图传发射。地面跟踪云台上挂个带大炮镜头的摄像机(拍足球比赛那种)。也只能做到随时对准飞机的方位,能不能做到自动变焦把飞机拍摄清楚那也要看你投资了多少万买的相机和镜头。拍天上的航模飞机难度不比观鸟简单多少。你可以了解一下观鸟镜的价格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你没有理清楚。

手机那东西,是要追求体积小巧的,所以其镜头永远是小镜头。

当然如果你对放大对焦没有要求,只是普通玩家那种拿着手机对着飞机大概拍一下飞机远了就是个黑点这种水平的拍摄。哪就简单了。买个goPro或者山狗,搞个头戴式挂架,带已经头上,拍摄角度调成你的眼睛观察角度。只要你不经常斜着眼睛看飞机。跟拍还是很简单的。不需要研发什么。我以前这样搞过。有兴趣可以发视频你看看效果。自己飞自己跟拍。和飞手同步视角的飞行录像。

楼主:
引用 楼主:
20元那种对汽油和甲醇无限。你问卖家就知道了。

你直接找个卖家问问吧。随便你怎么调对汽油和甲醇都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你没有理清楚。

手机那东西,是要追求体积小巧的,所以其镜头永远是小镜头。

你需要的是这拍摄效果吧?一个头戴式摄像机就解决问题了还要研发什么?只是我当时这场地正对着太阳所以效果不太好。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2b7330c67590d948ee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你没有理清楚。

手机那东西,是要追求体积小巧的,所以其镜头永远是小镜头。

软件?算法???不要把什么都搞得高大上的。几块砖头就可以把车撑起来换轮胎,为什么要自己研发千斤顶?脑筋不要太死了。有很多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大问题的。要做到自动变焦那不是我能研发的。目前也没人能研发出可以精确跟踪高速移动目标并自动变焦拍摄的设备,要不大疆早用了。如果一定要加个高大上的名字你用起来才觉得高档,就看看我这个人体智能跟踪拍摄记录系统适合不?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2f270e036f0ba3c9d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