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动力穿越机远航~测试飞行~八公里

楼主(2019-03-06):
当天风力4级,加上马上要下雨,没敢飞太远,总航程八公里,如果飞的更远的话,就要飞到城区了,因此返航了
说一下御动力的配置,电机买的御动力的拆机电机,好像是900kv的,桨用的9047的碳桨,自己配平,机架买的大力的,自己改装,加了模板。图传是熊猫600的,电池用18650的4s2p 2800的
远航八公里,落地后电池还有很多余量,这次算是第一次测试。
说说这飞机的问题,首先比较头晕的是振动,山寨的大疆的桨振动无法消除,后来买了碳桨,配平后解决问题,其次是pid参数,由于桨转速低,参数大了并不想穿越机一样会高频振动,表现形式是飞机没办法降落,因此炸鸡无数。
这次飞行附上视频,由于第一次调试,参数还有很多问题,懂行的哥们帮我看看参数往哪个方向调整,谢谢

网友A:
能飞多久?

网友B:
飞的自稳?怎么晃动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自稳?怎么晃动很厉害

参数没调好,第一次飞

网友C:
大佬的2.4天线和5.8绑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2.4天线和5.8绑一起了?

可以吗?天线都是你家的,飞的挺远的,没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多久?

还没测试过最远距离,我觉得20公里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吗?天线都是你家的,飞的挺远的,没啥干扰

对图传有影响,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D:
厉害,,其实很怕放飞了。。。。

网友E:
你的御动力电机是900kv的?我买的怎么是1400kv的

网友:
遥控器加了增程吗?

网友F:
远航看风景一点儿也不享受,全是雾霾

网友G:
震动是挺厉害的,不好的换了正品桨之后,效果是不是有明显改善。

网友H:
我已经瞄上你很久很久了,一直想要搞一架跟你一样的,翻了你N多的帖子,一点点摘下你的配置清单,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已经瞄上你很久很久了,一直想要搞一架跟你一样的,翻了你N多的帖子,一点点摘下你的配置清单,哈哈哈哈 ...

谢谢,我也是不懂,随便配的,随便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震动是挺厉害的,不好的换了正品桨之后,效果是不是有明显改善。

没买过正品的,太贵了,玩玩而已,没必要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远航看风景一点儿也不享受,全是雾霾

上海下了三个月的雨了,每天都这样,今天还算好的,飞到100米高空没遇到云层,否则啥都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御动力电机是900kv的?我买的怎么是1400kv的

好像是900的,我记不清了,买来八块一个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其实很怕放飞了。。。。

飞机总归要飞走的,做好思想准备,真的飞了,心里也舒坦了

网友A:
可以1小时续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1小时续航吗?

悬停可以,远航做不到

网友I:
你这桨改的挺牛!最近我也一直在研究御动力这套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其实很怕放飞了。。。。

用iNav的话可以很有信心。
有一次手痒开了R9M 的1w功放。
因为没有用外来电池给R9M模块供电,大概飞了300米的距离就因为遥控供电不足自动关机。
iNav还是可以自动飞回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1小时续航吗?

我有部3s御动力的穿越机,手动飞时速40km/h的耗电量平均是6.5A/h。
照理论来说,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需要3s 7000mah来完成一个小时的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桨改的挺牛!最近我也一直在研究御动力这套架子!

不用研究了,这机架设计的有问题,共振

网友K:
遥控器可以控着远啊,以前用天9遥控1.5公里就自动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遥控器可以控着远啊,以前用天9遥控1.5公里就自动返航了

不加功放,有这个距离很不错的了。我加了两瓦的功放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加功放,有这个距离很不错的了。我加了两瓦的功放

已放弃御动力,用原厂桨可以消除果冻,pid用inav里面的7寸默认参数很稳,但始终有轻微的抖,录像不爽,估计无法解决,已闲鱼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放弃御动力,用原厂桨可以消除果冻,pid用inav里面的7寸默认参数很稳,但始终有轻微的抖,录像不爽,估 ...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无法解决低频抖动

网友M:
兄弟把天线分开!折腾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把天线分开!折腾精神可嘉!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谢谢鼓励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有部3s御动力的穿越机,手动飞时速40km/h的耗电量平均是6.5A/h。
照理论来说,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 ...

3s 7000mah!?带得动吗?

网友N:
我用的APM2.8 很稳  也是这个配置 定点钉子一样 ,目前 APM2.8 比较稳定了 建议用APM 不要折腾INA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APM2.8 很稳  也是这个配置 定点钉子一样 ,目前 APM2.8 比较稳定了 建议用APM 不要折腾INAV了

是机架的问题,引起共振,飞控就傻了。打算换一个机架

网友N:
与机架无关 我所有模式都测试了 没有震动 很稳 是桨的问题 原装桨也震  要换成改良版的碳桨 另外摄像机建议用狗4或者5加 装3D打印保护套(软的),下次上个视频你看看摄像效果。

网友N:
建议用APM的7通道自动调参功能,调好后直接飞。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用APM的7通道自动调参功能,调好后直接飞。爽的很。。

apm速度慢,遇到风会颠簸,穿越机的飞控基本上不会大的颠簸

网友N:
手动模式飞呀,技术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与机架无关 我所有模式都测试了 没有震动 很稳 是桨的问题 原装桨也震  要换成改良版的碳桨 另外摄像机建议 ...

期待你的视频啊,反正我觉得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动模式飞呀,技术也很关键。

我自己打算用直升机远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动模式飞呀,技术也很关键。

四轴飞行器即使在手动模式,都要飞控参与的,运算速度慢,一样会颠簸

网友:
引用 网友E:
3s 7000mah!?带得动吗?

带得动的。怎样都比Mavic Pro轻。
我有一组3s2p三洋18650GA的 电池。
手动飞40km/h平均是耗电8.5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无法解决低频抖动

用了最新2.1.0版本+dshot150,加上少许的PID调整。
就算是副厂桨也没有抖动的问题。
毕竟这电机的动力不像一般穿越机这样充足,遇到强风时roll还是会动一下。

网友O:
楼主遥控用的啥?达到八公里?用睿思凯r9m吗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遥控用的啥?达到八公里?用睿思凯r9m吗还是其他的?

华科尔d10,加了信号功率放大器

网友P:
哪款显示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哪款显示器,效果如何

买的普通雪花屏,很久以前买的,用的口袋fpv接收机

网友Q(2019-04-05):
请问你的机架在哪家买的,正准备组一架御动力穿越。能不能推荐下好用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你的机架在哪家买的,正准备组一架御动力穿越。能不能推荐下好用的机架

御动力的机架我飞过,振动太大,后来放弃了,还是用210穿越机的机架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四轴飞行器即使在手动模式,都要飞控参与的,运算速度慢,一样会颠簸

你进入误区了,震动有很多原因。1 电机动平衡
2桨动平衡
3机架刚性
4飞控 PID 参数
上面的搞好了,飞行效果会很好的!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进入误区了,震动有很多原因。1 电机动平衡
2桨动平衡
3机架刚性

等你成功了,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R:
这是精灵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精灵动力

对,精灵动力

网友:
华科尔d10神控,加了增程后不比睿思凯r9差

问下楼主,电调用的多少A?

网友S:
我的325御动力也是这样,用的副厂8331的桨,猛推油直接失稳坠机,pid也调过很多次了,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要是有那位大神解决这个问题分享一下经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325御动力也是这样,用的副厂8331的桨,猛推油直接失稳坠机,pid也调过很多次了,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

目前无解,改机架吧,是机架引起的共振

网友:
你这螺距也太大了吧 效率低

网友T:
刷的啥固件,我用的inav感觉一点都不好用,目前在换到pix上,又在重新折腾中有兴趣聊聊没

楼主:
引用 网友T:
刷的啥固件,我用的inav感觉一点都不好用,目前在换到pix上,又在重新折腾中有兴趣聊聊没

刷的inav1.91固件,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的inav1.91固件,挺好用的

多大的电池?能留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