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控后,飞机还需要重新设定嘛?

楼主(2019-03-06):
准备从FUTABA 10CG升级到14SG,飞机上的都没变,有没有比较省事的方法可以不用重设飞机?

网友A:
数据是在控上,又不是在飞机上,只能重新设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在控上,又不是在飞机上,只能重新设定了

如果在新控上使用跟旧控完全一样的参数呢?因为都是F系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在新控上使用跟旧控完全一样的参数呢?因为都是F系的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14SG的数据和18MZ,18SZ只要参数设置一样工作都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14SG的数据和18MZ,18SZ只要参数设置一样工作都是完全一样的!

谢谢这位大兄弟。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只要在陀螺仪里校准遥控器的摇杆、开关和中点行程等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在控上,又不是在飞机上,只能重新设定了

现在无副翼系统和以前有副翼不同了,主要数据都是在陀螺仪里的,控只负责摇杆和开关的输出,甚至没有混空功能的控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