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十混控设置

楼主(2019-03-06):
各位5imx的大哥!大姐!小弟学航模三年之久、一直想整一架歼十板机、由于一个混控的技术搞不明白一直在拖着,加上自己琐事繁多、今天就问一下各位。

歼十制作好后是开好鸭翼、副翼的、小弟想知道、如何设置升降时鸭翼和副翼都可以起到作用、横滚时只有副翼起作用。需要什么遥控器这种设置该怎么做?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多多指教

网友A:
天地飞就行 先设置升级舵混控 再设置升级襟翼混控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黄赛航模75歼十混控器,你要的功能都有了!

网友:
大多数具有一定混控功能的遥控器都可以实现,设置方法因遥控器交互界面而有所差异

楼主(2019-04-30):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就行 先设置升级舵混控 再设置升级襟翼混控就行了

具体说明一下呗!

网友:
我会设置 但我只会用futaba 16或18SZ设置,用futaba的话就简单很多!

网友(2020-02-09):
天地飞ET06,直接用三角翼机型,升降接鸭翼,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