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哎,新机让我装废了,就装个主轴震动都大,这是肿么了

楼主(2019-03-06):
收了个老手的机,高下立判啊,我就不明白就装个主轴能有什么震动呢,没弯啊,还节奏性的啪嗒啪嗒想,气死了

网友:
到底是好是坏呢?

网友A:
终于收有副翼了?

网友B:
有震动很正常的,不要太在意,飞的时候不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收有副翼了?

不啊,是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震动很正常的,不要太在意,飞的时候不抖就行

新机比老机震动大,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B:
何必想不开,我也是,调机力求完美,实在是没办法消除震动了,就算了,放弃了,大奖装好去飞,稳的一b,从此以后,震动差不多就不管了。少了好多烦心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想不开,我也是,调机力求完美,实在是没办法消除震动了,就算了,放弃了,大奖装好去飞,稳的一b,从 ...

新手,不明白多大的震动能接受,我就以二手机做参照了,哎,实在不行试飞下看看吧,因震动炸了也认命了

网友:
检查齿轮

网友:
装主轴就振,很大可能是你电机没装正,或者是你的电机座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大齿或者皮带或者传动齿没有配合好。如果拆了重装还是不行就试试只装电机看看震动,如果只有电机的时候震动小于50那么可以判定为电机座变形了。

网友:
你主轴什么的大齿盘之类的装对没,为毛我当时装的时候振动加尾桨不到300新的应该不可能呀

网友C:
有节奏的响声,检查各个齿轮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节奏的响声,检查各个齿轮和轴承

嗯,我决定吧齿轮轴承全换了,就不信这个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