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PX主板上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9-03-06):
请教mcpx红圈位置的二极管规格。好不容易修好了碳纤机身,结果主板有被自己手贱弄坏了,按照推测买了sma封装的肖基特二极管,结果太大

网友A:
哪个不是二极管,是一个保险电阻,手上没用的话,用个1或2欧的电阻代替就行,或者直接短接它也行。

网友B:
我有一个板子,舵机焊脚掉了,有人会修吗?或者收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板子,舵机焊脚掉了,有人会修吗?或者收了去?

这个好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不是二极管,是一个保险电阻,手上没用的话,用个1或2欧的电阻代替就行,或者直接短接它也行。

谢谢大佬。

网友:
你会修吗?QQ:545302451 能联系吗

网友B:
你会?会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会修吗?

你先发下你的图片给大家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