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允不允许在控上设置大小舵?

楼主(2019-03-06):
新手求教,我的k8设置好了,准备首飞新机。现在有一事不明,14sg遥控里面的舵机行程量全是100%,这样的话我估计飞机太灵敏操控不下来;一.请问k8允不允许在控上设置大小舵(双比率)把舵量降下来(不设exp)。二. 如果可以使用大小舵,直升机大小舵(双比率)是控制舵机的行程长短还是控制舵机速度快慢?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降敏捷度!   也可以降低6通道行程。总螺距会变小。也可以改exp 把前段变缓!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觉得是都不要改。多模拟。低油门。努力来适应

网友B:
可以~可以设置不同舵量

网友C:
可以啊,你先都调好了,最后在控里搞大小舵。

不过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用控来调,而是直接调整陀螺仪。
Vbar里面有3个bank(飞行模式),你把其中一个的agility(敏捷度)调低,比如调到70左右,飞机就非常迟钝了。

网友D:
双比率貌似是条件选择的单功能精简版,通过设置多个函数曲线来表达操控手感(△遥杆电位值 对应 △舵机行程值),条件选择也可以弄,相当于牛刀宰羊了而且占资源。futaba自带一个舵机速度倍率放慢功能是另一个子菜单。用的18,供楼主参考,如果描述不对请指出

网友D:
我是机子调好直接在控里改的,因为临场调节比较方便,而且曲线随意自由度很高(我最多可以设置17个点,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缺点是陀螺仪和控多个函数叠加可能带来麻烦,虽然最终手感可以直接靠手体验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你先都调好了,最后在控里搞大小舵。

不过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用控来调,而是直接调整陀螺仪。

谢谢大侠,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比率貌似是条件选择的单功能精简版,通过设置多个函数曲线来表达操控手感(△遥杆电位值 对应 △舵机行程 ...

谢谢魔友的讲解,我了解得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设置不同舵量

谢谢魔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降敏捷度!   也可以降低6通道行程。总螺距会变小。也可以改exp 把前段变缓!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觉 ...

对,条条大路通罗马,谢谢魔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机子调好直接在控里改的,因为临场调节比较方便,而且曲线随意自由度很高(我最多可以设置17个点,不知 ...

嗯,我觉得也是用控调方便点,只是没法调中点,其他曲线行程啥的没理由不用控调,除非老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