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 ✈ 模 ✈ 粘 ✈ 接 ✈ 技 ✈ 巧✈

楼主(2019-03-06):
航模AERO联盟
https://mp.weixin.qq.com/s/nOCNwJI6rGv5_DYyM2LtPQ
干货 |        一篇文章读懂 模 粘

原创: GCM 航模AERO联盟 5天前

    我们在日常制作飞机和修飞机时经常要用到不同类型的粘接剂,不正确的使用粘接剂轻则导致开胶,重则导致飞机坠毁。如今,粘接剂的种类已达到数万种。只有掌握粘接的基础知识、粘接工艺、了解粘接剂的配方和用途,才能在飞机制作过程中正确使用粘接剂,达到最好的粘接效果。本文中小编列举了一些我们做模型常用的胶粘剂和使用心得,您可以直接搜索文提到的胶水名字,就可以轻松找到。希望能够为您在选择和购买粘接剂时提供帮助。
  • 模型常用粘接剂

一、常见树脂类粘接
     树脂粘接剂以其强度高、通用性好等优点在模型制作中被广泛使用。国内外的树脂粘接剂种类达百余种,性能、价格各异。

1、502瞬间粘接剂 (推荐指数☆☆☆☆☆)

       502瞬间粘接剂的主要成分是氰基丙烯酸乙酯。在室温下3秒至3分钟内固化,24小时达到最高强度。对大部分金属非金属材料可进行自粘和互粘但不能用于聚乙烯、聚丙烯、氟塑料(油箱的材料)等。常用于小部件、小面积、受力小的粘接。

       温馨提示:502粘接固化时会发出有催泪性质的气体,无毒,操作时眼睛不要垂直于粘接面。

敲黑板,划重点。记住以下几点,502会变得更听话

(1)常用的502分为两种;高强快干型(扁瓶)和低粘度高流动型(圆瓶)。

      (2)目前市面上国产性能较好的两个502牌子一个是TW同聲502一个是北化502TW同声在网上购买时一定要认准EVOBOND的字样,海豚瓶略少,但粘度更高,稍大一点的扁瓶稍微稀一点,圆瓶最稀。北化的502和同聲圆瓶一样,都属于流动型的。安特固小管的强力胶性质与502类似,但更粘稠,固化时间比502稍慢

      (3)粘接时胶量不要太多,胶膜越薄,固化越快,粘接强度越大。最好在使用时加上毛细管(鼠尾巴),可以控制胶量。

        (4对于金属件,粘接前对粘接件预热到60°,可提高粘接强度。

(5)502是靠空气中的水蒸气催化固化。所以操作环境湿度最好在50%左右,不宜过湿或过干。潮湿环境中,502在固化时会白化,虽不会影响粘接效果但影响美观。

(6)502吸水能力强,潮湿环境中,502粘接的寿命短,502胶层易结晶脱落。由于502固化后硬度高,质脆,故不宜用在震动大的部位。

(7)502是做模型常用的粘接剂,在粘接木材的速度和效果上轻木>桐木>层板。疏松多孔材质比不透气的材质更易被粘接。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之、玻璃纤维和木材可以使用502进行粘接。碳纤维材的自粘、碳纤维和金属、木材也可以使用502进行粘接。大部分的塑料制品都可以使用502,但飞机油箱是氟塑料制成的,不能用502粘接。

(8)502的固化后胶膜质硬且脆,混合纤维或木屑填缝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会有些难打磨。

(9)在寒冷的天气或在粘接EPP、EPO等502不易干的时候,可以使用502催化剂(瞬间胶加速剂)。但要注意千万不要接触皮肤,腐蚀性很强。

(10)因为502的吸水性极强,粘接皮肤比粘接其他所有材料都快,使用时要小心。如若不慎溅入眼睛,应闭上眼睛,靠眼泪让胶膜脱落,并用大量水冲洗,及时就医。

(11)未开封的502放在冰箱里保存,可以延长保存时间。

(12)502解胶剂的主要成分是丙酮。解胶剂可以溶解502,但也不是万能的。所以在操作时,还是尽量不要穿太贵的衣服。

楼主:
航 ✈ 模 ✈ 粘 ✈ 接 ✈ 技 ✈ 巧 2

        2914室温快速固化环氧胶(推荐指数☆☆☆☆)

914环氧树脂胶是一种双组份可在室温迅速固化的胶粘剂。可对大部分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进行自粘和互粘,但不能粘接聚乙烯、聚氯乙烯、有机玻璃等塑料,另外碳纤维成型材料也不能用914粘接。常用的914粘接剂如海燕 HY-914等。

温馨提示:914在混合后会放出少量氨气味气体,无毒,但使用时注意通风

敲黑板,划重点。记住以下几点,使用914会变得得心应手。

(1)  914是双组份环氧树脂,小管是固化剂,大管是树脂。大小管按体积比5:1配比混合均匀方可使用。在室温下操作时间约20分钟,初步固化在40分钟-1小时,3-5小时可以达到使用强度,24小时达到最高强度。

(2)  注意,固化剂加的越多,固化速度越快,但胶会变脆,固化剂加的少,固化速度会变慢,但胶韧性更好。

(3)  914粘接剂在模型制作中用于粘接层板、防火墙、起落架安装板、机翼插销、尾翼等要求强度高的地方。

(4)  914在冬天天气冷时会变硬,不好挤出来。稍加热一下就好了。

(5)  914粘接剂配比后加热至40-50度左右,胶夜粘稠度会下降,流动性更好。在玻璃钢等复材机身里,可以用于粘玻纤布或混合玻纤短切纤维做加强,效果不错哦。但加热后固化时间会变短,所有操作时要快。

(6) 914不能粘接碳纤维板、管材。914不能粘接碳纤维板、管材。914不能粘接碳纤维板、管材。重要的事说三遍。会脱胶。

(7)  粘接时加压越大,粘接强度越高。

(8)  粘接金属时要对表面进行打磨,除锈除油,使用丙酮清洗

      (9)   9 1 4 固 化 后 很 硬 , 无 法 去 除 。 但 挂 在 蒙 皮 上 可 以 完 美 的 扣 下 来 , 在 别 的 地 方 只 能 用 电 磨 机 打 掉 。

(10) 粘在手上的914可以用502解胶剂或丙酮擦洗,再用洗涤灵使劲揉搓,会去除大部分。另外,914是苦的,手上有914最好别用手再抓食物吃。

       3、全透明速干环氧树脂(推荐指数☆☆☆☆☆)

       如卡夫特3吨型快固环氧树脂蓝田90059030全透明环氧树脂ergo7300等。这类胶固化速度约为5-30分钟,固化时间快。双组份AB胶,胶体透明,一般是采用进口环氧树脂。有管装和注射器装,强度很高,是外场修补神器,可以用来粘接防火板、起落架、机翼安装座等受力比较大的地方。对大部分材料都适用,但具体要根据不同厂家说明书而定。完全固化需要24小时。

       4、E-51环氧树脂(推荐指数☆☆☆)
E51环氧树脂为双组份树脂,无色透明。树脂与固化剂配比为100:28,需要用电子秤进行精确配比,常温下1-2小时固化,24小时达到最高强度。E-51环氧树脂常用来粘接复合材料、糊制玻纤、碳纤维。可以用来粘接碳纤维管材板材,以及其他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素有“万胶之王”之称,但在操作上略有复杂。在糊制玻璃钢时,可以放进烤箱加热固化。

       5、螺纹厌氧胶(必备)
       螺纹胶也是树脂胶的一种,在无氧条件下固化。目前常见的螺纹胶品牌如乐泰可赛新卡夫特等。乐泰是进口螺纹胶,性能上没的说,价格也会贵一些,国产的克赛新、卡夫特的粘接性能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粘接要求,而且价格相对廉价。以卡夫特螺纹胶举例,卡夫特的K-0222低强度、K-0242中强度、K-0272高强度耐高温厌氧胶。这三种型号的螺纹胶需要在螺丝拧入前将胶夜涂在螺纹上,旋紧后即固化。完全固化时间是24小时。低强度螺纹胶一般用在常拆卸防松的螺丝处,如快速调节器的顶丝、舵盘固定螺丝;中强度螺纹胶一般用在不频繁拆卸螺纹处,如轮挡顶丝发动机架安装螺丝等;高强度螺纹胶用在发动机排气管等不常拆卸,需要耐高温的地方。螺纹胶起到防松的目的,但依然可以拆卸。螺纹胶可以用热风枪加热或用丙酮溶解都可以使螺纹胶失效。注意:比M3小的螺丝、十字螺丝尽量不要用高强螺纹胶,会导致无法拧出。

楼主:
航 ✈ 模 ✈ 粘 ✈ 接 ✈ 技 ✈ 巧 3

二、丙烯酸酯类粘接剂(推荐指数☆☆)

丙烯酸酯类粘接剂通俗来说就是AB胶。如哥俩好302卡夫特K-801等。此类粘接剂在固化时会有刺鼻气味。固化时间为5分钟。配比时按1:1进行配比。这种胶一定不要一次调太多,胶越多干的越快,而且在固化时会很严重发热并生成有刺鼻气味的气体。这种胶的好处就是固化快,可以用在面积大、受力不高或临时修补的部位。装飞机时不建议用。丙烯酸类胶有一定韧性,抗冲击、抗剥离性能良好,但强度略低、抗剪切和硬度较低,附着性不好,容易脱胶。弄在手上使劲揉搓就可以处理掉,滴在蒙皮上也可以轻松扣下来。对于大多数材料都可以自粘互粘,但注意,此类丙烯酸胶不能粘碳纤维,会开胶。

温馨提示:此类胶粘剂在混合固化时会放出有酸臭味气体,无毒,但要注意通风。

三、泡沫塑料快干胶

EPS泡沫塑料快干胶,泡沫飞机必备,尤其是F3P、KT板机、EPS泡沫飞机。

胶膜柔软,有弹性,抗拉和抗剥离力良好,是粘接泡沫材料的首选选择。泡沫胶比较粘稠,在操作时可以添加少量汽油和甲苯混合稀释。网上常见的泡沫胶有管装和罐装,罐装更稀一些。使用时粘接面要除油除污,在粘接表面分别薄涂一层胶,一般材料涂1-2次,放置约15分钟,待胶夜溶剂挥发(以不粘手为准),再将零件压紧,24小时达到最佳强度。除了泡沫塑料快干胶,还有K-7009也可以粘接EPS泡沫。

温馨提示:此类粘接剂的稀释剂含有苯,是致癌挥发物,存放使用时注意通风防火。

楼主:
航 ✈ 模 ✈ 粘 ✈ 接 ✈ 技 ✈ 巧 4

四、新型快干白乳胶(推荐指数☆☆☆☆)

醋酸乙烯乳液胶粘剂,白乳胶是粘接木材最优的粘接剂,适用所有木材,和纸张,无毒环保,但缺点就是凝固时间长。白乳胶分防水型和不防水型、快干型和慢干型。优质的乳胶粘稠均匀,气味有些发酸,不分层,凝固后成透明块状,有一定弹性。粘接时需要持续施压,常温下30分钟固化,最短15分钟固化,24小时达到最佳强度。部分建材店销售的白胶属于工程用胶,不适合模型使用。美国进口的太棒乳胶强度高,固化时间短,用过都说好。

五、硅橡胶(推荐指数☆☆☆☆)

硅橡胶为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常见型号有703、704、705,其中703、704硅胶为黑或白色,705为透明。硅橡胶以其优越的耐腐蚀、耐高温、弹性韧性好、粘接力强等优点。可在模型领域用于发动机排气管、化油器、后机匣盖等处的密封,机翼与机身连接处减震、油箱密封等。其中,704硅橡胶最高可耐250°c,但不耐水,可以用于发动机排气管的密封;703硅橡胶耐水性好,最高耐受150°c温度,可以用于油箱密封、减震等。705硅橡胶弹性比703和704好,耐温耐化学性好,可以用于减震、密封等。

六、热熔胶(推荐指数☆☆☆)

热熔胶棒是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为主要材料,加入增粘剂与其它成分配合而成的固体型粘合剂。使用时需要加热至160°C-180°C,使用专用胶枪进行操作。热熔胶可以粘接绝大多数材质的物体,粘接速度快,使用方便,无毒环保,没有腐蚀性;固化后有韧性,拉伸性能较好。对于泡沫材质、布、纸张,其粘接强度可以达到材料自破坏强度,尤其适用于制作修复发泡材料和KT板的飞机模型。但热熔胶附着强度有限,在大剥离力下,胶膜会剥离,尤其是塑料材质比较明显,所有用于强度不高的临时修补或简单固定还是不错的选择。

温馨提示:热熔胶温度高,不要触摸胶枪出胶口,操作时小心烫伤。

敲黑板,划重点。记住以下几点,使用热熔胶会变得得心应手。

(1)甲醇可以让热熔胶与粘接物分离,可用甲醇浸泡拆解热熔胶粘接的物体。

(2)由于热熔胶是加热后融化的,在粘泡沫时要注意热熔胶的温度,以免融化泡沫。

(3)热熔胶棒的种类有很多,颜色越白越透明越柔软的热熔胶棒较发黄发硬的热熔胶棒在粘模型时更好用。

(4)在组装泡沫模型时,泡沫和泡沫的粘接最好还是选用泡沫胶,因为泡沫胶抗剥离性能和弹性都要要优于热熔胶,虽说凝固时间慢,但寿命更长。

(5)功率大的热熔胶枪要比小的胶枪要好用,粗的热熔胶条也要优于细胶条。

(6)热熔胶可以用来固定接收机、UBEC、受力不大的舵机及其他不发热的小零件,也可以用来临时包裹裸露的信号线,进行绝缘和固定。可以将热熔胶挤入舵机信号线杜邦头中,这样再拔信号线时,就不用担心插头会被拽松了。

楼主:
航 ✈ 模 ✈ 粘 ✈ 接 ✈ 技 ✈ 巧 5

  • 粘接技巧

1.表面处理是关键

要想粘的牢,粘接材料的处理很重要。

(1)激光切割下来的木制零件,切割处会有炭黑,需要用砂纸打磨掉再进行粘接,才能粘的更牢。

(2)在修飞机时,飞机上常沾有油污,这些油污是不吃胶的。可以用酒精擦洗干净,在用薄卫生纸覆在表面,用高温熨斗可以将木材中的油吸出来。

(3)层板断裂后会分成很多不规则的层,如果能刚好对回去,可以直接用502固定,在用树脂胶刮到缝里,如果不能对回去,则要在不影响美观的一面衬一块薄板再粘接固定。

(4)碳纤维玻璃纤维等复合材料成型零部件在脱模时有大量的脱模剂,任何胶水都无法牢固的附着在脱模剂上。尤其是碳纤维的脱模剂最强。复合材料在粘接时,要先对表面进行打磨,直到磨出纤维粉末,在用潮湿抹布擦净,晾干水分,再进行粘接。

(5)碳纤维可以用502和E51进行粘接,或用于糊制碳纤维或玻璃纤维的树脂。常用的快干树脂胶凝固后胶膜会剥离。

(6)粘接金属时表面要除油除锈,用砂纸打磨,并用甲苯或丙酮擦洗后再粘接。

(7)塑料铰链在粘接时,应对铰链处进行磨毛处理,增加胶水的附着力。有条件可以在铰链处打碳销。

2.用对粘接剂,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制作修理模型时,胶水一定要选对。粘接木材首选的是乳胶,从强度、韧性、抗老化性和打磨能性能都要优于树脂胶。502虽方便,但寿命短。在对重量要求极其严格的模型和密度低的轻木上可以用502。树脂胶可以用在一些缝隙稍大的部位上,可以用树脂胶把缝填上,缝隙大、粘接面小的部位就不适用乳胶粘接。在粘接塑料时,要根据塑料材质选用专用的胶水。

3.502不是万能的,没有502是万万不能的

502可以粘接绝大多数的材料,但粘接面小的、受力大的部件不适合用502进行粘接,表面不易吸胶的材料,502粘接效果也不好,如层板、EPP等。另外,再粘接一次又脱落后,需要把之前的胶膜用砂纸打磨掉,在重新粘接。502除了可以粘接,还可以进行临时定位。如用乳胶粘接时,不好用架子夹的地方,可以将502点在周围固定。

在安装新飞机时,在层板中按中心夹层中的木纹方向用圆瓶或较稀的502渗入层板中,可以极大的增加层板的强度。在需要拧在轻木或层板的自攻螺丝孔中滴入502,可以加强螺丝孔,防止螺丝松动螺丝孔变大。在一些容易进油、易磨损的部位也可以用502做硬化和防油处理。

可以看到层板中间曾木材的纹理与表层垂直

4.好的结构要比胶水更重要

我们在制作和修补飞机时常见的四种拼接方式为:对接、角接、T型接头、和平行接头。不同的结构形式,会直接影响粘接强部位的应力分布。在粘接中,我们应该按照结构受力来合理选择结构的设计。

在木材粘接中,要考虑木纹的方向及受力方向。木板、蒙板拼接时,要采用斜接或齿接,这样在弯折时,才可以保证强度又不失柔韧性。木条在拼接时,接口处要有加强片或加强块。木板或木条平行相接可以用销钉或缠绕棉线等方式加强。胶水起的是辅助作用,好的结构才是最重要的。

5.树脂胶能做的不只有粘接

像650、E51、聚氨酯等树脂胶,除了用于粘接,还可以当作防油涂料,涂在防火板或需要防油的地方。用稀释剂稀释后,透明的环氧树脂加入调色粉,可以作为油漆使用。对于玻璃钢零件掉漆的地方,可以直接用来补漆,树脂凝固后不会与汽油或甲醇燃料反应,漆膜很坚固。

以上是小编多年的使用心得,总结出来供模友参考。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中只提到了模型中常用到的胶,方便模友查找购买。如果您觉得本文对您有帮助,记得点好看哦。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超级好文。

楼主:
(9)  9 1 4 固 化 后 很 硬 , 无 法 去 除 。 但 挂 在 蒙 皮 上 可 以 完 美 的 扣 下 来 , 在 别 的 地 方 只 能 用 电 磨 机 打 掉。

网友:
额,我们公众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