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自制-PP板材质-板式凹凸翼型-活翼台-小手掷

楼主(2019-03-06):
【补试飞视频】

备用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a98b0ce2af31ee1d697

【翼展】约350mm和600mm
【材质】1mm~2mm厚PP板、2mm×1mm方碳杆、1mm碳棒、2mm和3mm桐木片、2mm轻木片
【重量】安装小翼11g、安装大翼19g(如室外风大,加1~2个1角钱钢镚儿配重,再分别增加3g多和6g多)
【结构】主要是主翼结构:(1)第一步:做主翼平板——在PP板上选好画好主翼平面形状,确定主梁位置,沿主梁中心线切开,根据与翼展相适应的PP板厚度选定主梁(我的是1mmPP板配1mm碳杆,2mmPP板配2mm×1mm方碳管),并将该主梁“嵌入”之前已切开的主翼上的主梁位置,在平板状态下用强力瞬干胶(如401胶)粘好;(2)第二步:做出主翼翼型——在上述平板主翼上准确规划出各翼肋位置(施画标线、标号),用2mm桐木片制作带翼型翼肋(翼肋外形弯度自翼根至翼梢可逐步放缓,以实现主翼气动负扭转的翼型效果)且对应标号,将各翼肋用瞬干胶从翼根到翼梢依次交错粘于前述平板翼下侧的翼肋标线处。瞬干胶的优势是可瞬间形成翼型(这里可能难度稍高,需要多摸索,往往可配合纸胶带、小夹子,但其实最管用的还是双手),待全部翼肋粘好进入下一步;(3)第三部:确定上反角,切开折角处PP板/锯开此处碳杆(管)主翼梁,找1mm钢丝弯折出上反角度,点胶插入方碳管(可先用1mm或1.05mm钻头预镗一下碳管内壁);OR 如为实心碳杆,可颠倒流程,先用结实细线将主翼梁与上反角钢丝困扎好之后,再进行“嵌入”沾翼梁那一步。同时,要根据翼根处翼型预加工翼根处的结合线,略微内凹即可,这个需要点经验加技巧,该步骤也可以提前完成。随后,用纤维胶带将上反角两侧主翼结合,过程中连同上分角钢丝要一气呵成的固定粘贴好。(4)第四步:加斜撑及前后缘以固定机翼的几何扭转——上述定型的机翼往往会形成不利正扭转(或无扭转),为此我的经验是必须要加斜撑,一般要用1mm碳杆如图“吃上劲儿”撑好并上胶固定;翼展较大的主翼,最好加一个半展长或3/4展长的碳杆前缘(粗细均可),后缘加不加均可,看个人喜好。
这样制作出的主翼呈现以下特点:兼具气动负扭转和几何负扭转,机翼整体气动性能较好,且因为存在斜撑碳杆,整体扭转刚性较好,正常受力情形下不会轻易变形。
【亮点】(1)发挥PP板材质优势——耐摔、抗造;(2)插槽式通长翼台,主翼可拆卸、更换(便于直观体验同一机身不同翼展的空气动力效果),主翼安装位置和安装角可调(同一重量下,整体调整范围较宽泛,便于体验机翼不同状态下的纵向安定性差异)
以下为完成效果图:(因手机上图,可能存在逻辑性不强的问题,还请见谅!当时制作时没记录过程,以后有机会再做或改进时我会再补充过程配图)

此结构小手掷经首轮试飞,性能还是凑合的,场地适应能力较强,有风就适当加配重并调整机翼安装位置和角度。娃娃们百玩不厌,基本没有摔坏小飞机的挫败感,有利于他们大胆尝试。最后,感谢各位模友观看,希望有意义,欢迎交流!

网友:
看起来一个8520直驱56桨就可以带的动

网友:
加上动力应该会很慢很飘

网友A:
太棒了,再加一个电容可以电动自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再加一个电容可以电动自由飞了

多谢!确实在考虑改电磁舵小飞机。(补了个试飞小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确实在考虑改电磁舵小飞机。(补了个试飞小视频)

飞得可真稳,你这飞机搞自由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可真稳,你这飞机搞自由飞啊

一直想弄个轻一点的儿童手掷机,低成本,超耐摔,气动性能好些,整上天基本不爱飞丢那种,顶多就加个遥控电磁舵~  (PS:跟参赛无关,就是娃娃自己玩用的)

网友B(2019-05-24):
看这个样,是否改电动电容自由飞,可以飞好远?单通道的话,把垂尾折弯,是否不需要舵机,那么可控油门的单通道转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样,是否改电动电容自由飞,可以飞好远?单通道的话,把垂尾折弯,是否不需要舵机,那么可控油门的单 ...

多谢提示!窃以为,纯自由飞航模在中小场地对飞手的内在要求还是蛮高的——飞手一般要具备时常应对“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超人境界。如果是为了参赛博取功名或科研追求领先,锤炼此般意志品质也在情理之中。但若日常居家“遛狗式”休闲飞,也要去面对如此残酷风险(而且这里恰恰多是源自“风”的风险,一阵贼风袭来,小机驾鹤西去,有心追到天边,无力fanqiang过坎……),就实在是难以承受的了。【为此,针对此小机确有改装动力模型的初念,只是尚未形成合适的解决方案。顺借此征集解决方案/思路,以期达到“轻型、可控、省电、够飘”的效果为最佳!】多谢多谢!

网友C:
电磁舵力小不太靠谱,可以考虑1.9克舵机和空心杯1020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舵力小不太靠谱,可以考虑1.9克舵机和空心杯1020的组合。

多谢建议,值得一式!

网友:
好手工,飞的真稳,收藏了

网友(2019-08-20):
造型看着很舒服。